怎样用DC24V开关电源替代 PLC 224CN的电源板

楼主(2012-03-02):
怎样用DC24V开关电源替代  PLC  224CN的电源板

网友A:
不可以代替 可以修很简单的就是那个三极管ts4141坏了

网友B:
你是说PLC本身的DC24V电源输出吗?你可以用外部的DC24V电源,接线方式都是一样的。

网友C:
PLC  224CN的电源板 ?? 什么意思??PLC  224CN不是直接240VAC电压供电吗,输入输出电压可用外接DC24V开关电源供电呀

网友D:
PLC  224CN的电源板不光输出DC24V电压,还有DC5V电压,所以不是简单的替换。

网友E:
你不会去把内部电路给从新搞一个在上面吧???

网友F:
西门子224电源板输出两路24v  一路直接进中间板子通过中间板子变为5v    一路是限流24v,接通讯口里面24v和右下角24v输出.两路24v是开关电源同一路24v输出,没有隔离,可以直接用普通24v开关电源代替  我以前代替过

网友G:
楼上正解

网友H:
将插针的两个24V连起来,从右下角的L+,M接24V就可以工作。

网友I:
如果电源板没问题,你如果不想用PLC自带的24V,可以外接一个24VDC电源,接线没有什么改变,一样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J:
同意六楼的说法。。。。

楼主:
感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K:
引用 网友D:
PLC  224CN的电源板不光输出DC24V电压,还有DC5V电压,所以不是简单的替换。

网友L:
我是来学习的,很好,学习啦

网友M(2012-10-23):
这个可能需要厂家的图纸了,找到供电引脚,接上去应该就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