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5的位置环周期

楼主(2012-03-02):
用PLC发脉冲控制松下A5伺服,要求伺服的实时响应性。 一直没找到A5的位置环周期是多少, 那位达人知道?谢谢!

网友A:
可能是6KHz的某个分频。

楼主:
有一个确定的值吗?比如我们所知道的一般的运动控制器位置环周期为1ms,西门子的FM354我用过是2ms,FM357是3ms。S110伺服的位置环是4ms。  那么松下A5的到底是多少呢? 这会影响到我的位置执行精度…… 假设它的位置环周期为x ms,那么意味着当我上位机给定脉冲到伺服,最大可能的延迟执行时间为x ms 啊! 而对我们的设备来讲, 5ms就意味着电气误差为1mm,这是不可接受的结果! 但是一直查不到这个参数!  谢谢!

网友A:
个人估计不会是5ms那么长。

网友:
上位机发送脉冲到驱动,而驱动是高速计数。计数时间远比1ms快多了,脉冲计数和编码器计数比较是在伺服驱动器内部完成的。这个应该不会有那么长时间。

但是这里头还有个情况,就是上位发送脉冲到驱动器实际输出肯定会有个延时,上位机停止发送,到驱动器停止电机旋转也是有个延迟时间。而位置模式除了考虑位置外,还有个转速情况在里头。转速越快,为了使电机停止所需的时间和力也越大,过冲的可能性也大。在这个延迟时间里,关键是驱动接收到脉冲停止后,马上要使得在当前编码器脉冲和实际所需脉冲差的有限距离内要把电机停下来。。。

所以我想,楼主的问题不在于伺服的响应,而在于电机的负载

以上个人理解。。

网友B:
周期为x ms,那么意味着当我上位机给定脉冲到伺服,最大可能的延迟执行时间为x ms 啊!

周期肯定是毫秒以下。对实际延迟来说,更重要的是您的比例增益能提到多高。比例增益越大,延迟越小。

网友C:
位置周期应该可以设定吧

记得还和通讯周期有关

通讯周期可以设置为0.0833ms  0.1666ms   0.5ms  1.0ms

命令的执行和响应为         0.1666ms         0.5ms  1.0ms

网友A:
楼上列举应该是松下RTEX总线周期的指标,从中应该可以间接反映出伺服的位置环采样和调节周期。

楼主:
to 刘版。 我只要周期小即可。 对于延迟,只要是“确定”的,那么就是可以补偿的……,这对我的系统是允许的。

就象精度一样,我要求的是重复精度,而不是绝对精度。

to 西玛仪表 028-66505957……

我要需要的就是“脉冲计数和编码器计数比较”的时间。 您从哪里的资料就可以确定是在毫秒以内呢?我一直就没有找到相关的数据。 据我了解的西门子的S110伺服(S120的单轴伺服版),它的位置环周期为4ms …… 所以我有点儿担心……

网友D:
记得在某个宣传册上看到过,好像是位置环 1200hz , 响应频率2000hz,仅供参考

楼主:
按照这个响应速度,那就够啦!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