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的问题

楼主(2012-03-02):
那位师傅能告诉下什么是组态?一直没搞明白到底是干什么的,它参与控制吗?另外什么是硬件组态?什么是软件组态啊?最好通俗的讲下!

网友A:
怎么说呢,如果是想组态软件来说,"组态" configuration,就是只对控制画面的制作等;那当然是控制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如果是对于编程软件,比如西门子的Step7来说,我们必须完成一定的硬件组态,网络组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和真实地址映射上来,才能进行真正的编程工作(当然也支持离线下的直接变成)。所以这个层面来说,组态是控制的一个实现的步骤!不晓得我这样说楼主理解没?

网友B:
这么说吧,组态就好比炒一盘菜,土豆丝,青椒丝,木耳,肉丁,根据需要或者爱好,最后入锅出锅盛盘,这个就是硬件方面的组态,软件方面的主要指程序,过程雷同。

网友C:
通俗的讲下“组态”,就是你身体各个器官将它们用血管及经脉连接在一起

网友D:
组态英文是“Configuration”,其意义简单的讲就是用应用软件中提供的工具、方法,完成工程中某一具体任务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