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西门子这个硬件组态有什么好处

楼主(2012-03-02):
RT:西门子PLC的硬件组态,操作不熟练的还真挺费事的,不知道西门子这么搞有什么好处,哪位朋友知道,有什么特殊的用途吗?有次去西门子办事处,问他们技术,也没给我个完整答案,呵呵。

网友A:
方便啊,可以和实际的对应起来,特别是安装GSD文件以后,和现实的设备一样

网友B:
还有黄工不会的问题呀!坐等高手!

楼主:
对:cqu_rockwell--王者之师关于还有黄工不会的问题呀!坐等高手! 内容的回复:

网友C:
人家这么设计的就只能这么用呗,应该是为了灵活做了好多模块可以选择使用,同样,,模块多了就得用什么选什么了,那就得硬件组态

网友D:
做为上位机编译器的需要;你不定好指定的位置;编译器怎么知道你是什么哪个模块;在什么位置啊!!

网友E:
这个还真没有想过啊!!!!!!!!

网友F:
200就不需要组态,但仍然对智能模块需要配置,也就是说通过组态的方式解决好配置。尤其是有些模块功能比较多,可以通过不同的设置对应不同的功能。比如300的地址就可以自由配置。

网友G:
弄清楚了就很好搞了,其实就是组一个现场设备的模型

网友H:
可以对硬件进行检测,给出故障原因,QQ:1936992623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弄清楚了就很好搞了,其实就是组一个现场设备的模型

现场设备模型,方便诊断故障,地址查找

楼主:
引用 网友J:
网友G 的回复内容:弄清楚了就很好搞了,其实就是组一个现场设备的模型现场设备模型,方便诊断故障,地址查找

这个能用于编程吗?比如用程序来做故障判断识别,清除故障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