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cc中的画面尺寸是不是与显示器的分辨率相一致

楼主(2012-03-02):
      在wincc中的画面尺寸是不是与显示器的分辨率相一致。如22寸显示器、19寸显示器,在wincc中的几何尺寸应该是多大?
答:如果HMI画面不匹配已组态的尺寸(以像素为单位),则全屏模式时,项目仅在画面的一部分上显示。

      要以全屏模式启动系统,在WinCC flexible的项目视图中打开“设备设置”对话框。在“运行系统设置”下设置复选项“全屏模式”。可以根据要求在 Windows 下隐藏任务栏。要隐藏任务栏,选择“开始 > 设置 > 任务栏”(Start > Settings > Taskbar),然后在“任务栏属性”(Taskbar properties) 对话框里取消选择“总在最前”(Always on Top) 和“自动隐藏”(Auto hide) 复选框。

另外,还可以参考——
1、WINCC组态画面大小调整——

1)WinCC-计算机属性—属性—图形运行系统——窗口属性下,选择适应画面和全屏。
2)如果显示比例不行,在桌面上右键—属性—设置——屏幕分辨率——调整显示器分辨率到适合。
3)如果还是不行,就在画面编辑器中,更改“画面对象”的几何属性,调整符合屏幕分辨率的高度和宽度,然后再调整你的画面中各对象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