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模拟量分辨率的应用

楼主(2012-03-02):
关于西门子模拟量的分辨率是什么意思?小弟求知心切 还望各位大侠赐教。这个图纸怎么看呀?

网友A:
意图不明确,看不到图,无法回答。

网友B:
你你说的不明确,模拟量的分辨率没听过,只知道模拟量可以接收毫安、10V信号,在程序中,可以通过FC105快来进行对模拟量接受信号的转换,从而达到跟现场实际现实的数值一样。上下限范围是从-32767——+32767之间的数值,你说的分辨率是否指的这。

网友C:
      模拟量模块的分辨率体现A/D转换器的位数,说白了就是用多少二进制位表示测量值,16位比12位分辨率要高。分辨率与精度不是一回事,但有关系!分辨率高精度就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模拟量模块的分辨率体现A/D转换器的位数,说白了就是用多少二进制位表示测量值,16位比12位分辨率要高。分辨率与精度不是一回事,但有关系!分辨率高精度就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