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欧姆龙指令!!!

楼主(2012-03-03):
各位大哥你们好!
本人现在用欧姆龙的CPM2A做个项目,在控制面板上装3个数字开关,可不知怎么写个程式,我知道用三菱的就是
BIN X0K3 D0 就可以了,可没用过欧姆龙的,也就是说用三菱 BIN X0K3 D0 转为欧姆龙(CPM2A)的怎么写??谢谢各位!!

网友A:
楼主能不能说清楚一点啊?

网友B:
请表达清楚,实现什么用途,做什么控制的

网友C:
多个 连续的 位 ,转换成 1个字 ,你要查看一下相关转换指令, OMRON 好像没有这样直接转换的指令, 不过可以通过其他的方法,例如 CIO 公共 点,

网友D:
  /2012年3月7日奖励标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