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仪表擂台第六十九期-射频导纳料位计测量灰仓时出现误报咋办?

楼主(2012-03-03):
射频导纳料位计测量灰仓时出现误报应如何解决。可以以一种品牌的射频导纳料位计为例说明,误报的原因,解决的办法。

工控仪表擂台每周一期,本期下周末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3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继续努力拿积分

网友B:
出现误报的原因:电极表面有粘附物,使电极的容量增大,使指示偏高,造成仪表误报。
料位计的安装
 1.   推荐距离(1)墙至安装短管的外壁。
 2.
离罐壁为罐直径1/6处,最小距离为200mm
 3.
不能安装在入料口的上方(4)
 4..
如果不能保持仪表与罐壁的距离,罐壁上的介质会黏附造成虚假回波,在调试仪表的时候应该进行虚假回波存储。

网友C:
要俄说呀,物尽其用是本,,而臭沟子占着茅坑喷稀屎,既是对资源滴戈害浪费,也是对社会滴荼毒报复

所以牙

对于那些,三天两头闹误报滴表呀器呀,就拆机砸核桃去,算球鸟!

网友D:
安装位子 很重要  根据实际情况和介质来确定

网友E:
不是很了解这些!

http://www.8300909.cn/

网友F:
首先要检查一下料位计的探头有没有损坏,比如弯曲或者绝缘层裂开等物理形式的损伤。如果探头完好,一般情况下高料位误报警,可能是安装的时候没有避开进料口,在落料的过程中,物料落到了料位计上,解决的方法有两种,一个是开延时(5秒左右就可以了);另一个就是在料位计上方安装一个挡板,这个方法最好,一方面可以防止误报,另一方面还能防止物料对料位计的冲击。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调试的过程中,灵敏度过高了,可以试试降低灵敏度。

网友G:
误报可能原因:料位计的探头粘附。导致测量值改变而误报

避免误报的方法:

1 检查安装位置,避开进料口。探头尽量向下倾斜,便于灰料滑落。

2 过程连接如是螺纹,应尽量短,长螺纹更易产生粘结。

3 保持探头与罐壁距离,探头与探头之间距离。

图片怎么发不了?

网友H(2012-04-02):
使用射频导纳检测物位方法通常有两种连续测量和限位测量,连续测量大都是从灌顶垂直伸到罐底的一个探杆,其与罐的侧壁形成一个电容量可变的可变电容,位置指示的开关量检测大部分是从储罐侧面的管壁开口后安装,其与罐底形成一个可变电容,当电容值超过设定值后产生一个开关量输出。

虽然现在的射频导纳生产厂商都夸赞自己的产品能够做到防挂料的功能,及射频导纳探头上粘附住被测介质后不会对检测产生影响,但在实际使用中还是会出现误报和测量不准的现象,这个时候就需要拆卸仪表抽出探杆进行清洗处理,这种现象虽然射频导纳使用时间的延长出现的几率成增大趋势,其原因应该是电路中防挂料的电路部分出现老化或者性能减弱现象以及随粘附程度增大发生变化。

此外对于灰分等易产生粉尘挥发的介质射频导纳产生误报的原因还有料仓中粉尘浓度过大,导致气相的介电常数发生变化导致射频导纳产生误报原因,这样的情况不好处理最好办法就是减缓粉尘的产生。对于探杆的不导电性质还易受粉尘和介质的摩擦产生静电要通过接地消除,此外射频导纳由于使用的是电磁波进行测量易受电磁干扰,因此要注意进行电磁屏蔽处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参与!
本期评奖结果:

一等奖1名:20MP获得者:
iwillnotforget16     iwillnotforget16

二等奖3名:10MP获得者
zhxl198808 zhxl198808——工控人生
zhanghg    zhanghg
jiaoanpeng jiaoanpeng——王者之师

三等奖1名:30积分获得者
KSNYY     KSNY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