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中关于熔断器的配置疑惑?

楼主(2012-03-03):
最近做电路碰到一个问题,因为柜体空间有限,所以就想再优化一下线路。。。问题来了,在控制/隔离变压器的一次侧和二次侧的L/N回路上都有熔断器,如图:

想减少两个,即一、二次侧各只用一个,如图:

我知道起到对电路的保护作用,熔断器肯定是要加的,但到底是用两个还是四个,有什么样的影响偶就说不上来了。。。翻了国内和国外的图纸参照,发现国外的图纸基本上都是上面图上的用法,但国内的图纸要不就根本没有熔断器,要不就像第二幅图中的只用了两个。。。

现在想请大家看看,到底熔断器的正确用法是怎样的?

网友A:
像第二幅图中的只用两个就可以了。

网友B:
      用2还是4跟你的电路有关系。比如一次侧是380V,2根相线对地电压220V,就要加2个熔断器,保护变压器一次过电流同时还要保护对地短路。如果一次是220V,只用一个熔断器就行了。;二次亦如此。

      实际应用中,只在一次加保护就行,二次可以取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2还是4跟你的电路有关系。比如一次侧是380V,2根相线对地电压220V,就要加2个熔断器,保护变压器一次过电流同时还要保护对地短路。如果一次是220V,只用一个熔断器就行了。;二次亦如此。      实际应用中,只在一次加保护就行,二次可以取消。

李工,我又长经验了,我现在就去改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2还是4跟你的电路有关系。比如一次侧是380V,2根相线对地电压220V,就要加2个熔断器,保护变压器一次过电流同时还要保护对地短路。如果一次是220V,只用一个熔断器就行了。

我怎么没想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