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经常无故死机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2-03-03):
如题。我公司有几个退火炉,有的是S7300型PLC,最近一个月已死机3次了,断电复位后就正常了,哪位大侠指点下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你的工艺应该成熟了,程序检查一下和以前是否有一些差别,死机的问题排除干扰硬件问题,就先查查程序是否有点问题。应该是用的cpu3152dp  建议从干扰分析,然后看看是否存在。有人反馈类似问题似的。

网友B:
做好机柜和PLC的清洁,如果原来没有问题,请检查接地或信号的屏蔽线

网友C:
死机 ?说说LED的状态。死机之后能否通过STEP7软件在线吗?能不能看到诊断buffer?

网友D:
PLC过热,过冷都会死机,冬天要预热,夏天要注意通风强冷

网友E:
仔细检查下程序,是不是到达某个时候,出现了一条指令导致死循环

网友F:
如果几台PLC都是这种情况,检查一下程序,首先排除程序问题再往下查。

网友G:
先看看程序和CPU上LED的状态!,其次,西门子的组织块OB块中有些组织块在处理一些这个问题上也有帮助(具体是OB多少,不大清楚了),楼主可以拿着说明书看下。

网友H:
程序应该是成熟的,建议清一下模块,长时间在现场运行,里面估计有灰尘或受潮,保护好运行环境。另外检查一下接地线或机柜的屏蔽线连接出有无松动的现象。

楼主:
程序应该没问题,运行好几年了,现场环境的话是单独电控室,每月都保养一次。现在看来最有可能的是屏蔽线的问题了,多谢各位的回答啊。

网友I:
可以连上电脑在线诊断一下,看看有无问题。

网友J:
看看有没有OB10组织块,如果你没有看过程序不要轻易相信程序没有问题,从程序上是可以让你PLC在几年后进入不正常状态的

网友K:
正常运行时调一下PLC诊断,看看诊断信息是什么,可否有参考价值,在调诊断信息时要参照各个组织块的组态,看能否对应上。

网友L:
引用 楼主:
程序应该没问题,运行好几年了,现场环境的话是单独电控室,每月都保养一次。现在看来最有可能的是屏蔽线的问题了,多谢各位的回答啊。

这样的问题一般是干扰问题,偶们车间94年布线的时候没注意干扰,现在经常不定时出现死机问题,头疼又不好解决!

网友L:
/2012年3月7日奖励标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