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与人机通讯问题

楼主(2012-03-03):
PLC型号为DVP32ES与人机界面(DOPB04S211)通讯时,当下载一个很简单的程序到人机里,一开机人机就会显示“写入通讯端口设定档错误”,换一个相同型号的人机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台达人机与PLC link要先设置,通讯口等等参数。

网友B:
檢查一下兩個人機的參數設定是否一樣

楼主:
对:sophymei关于檢查一下兩個人機的參數設定是否一樣 内容的回复:

所有参数都一样

网友C:
如果两个人机是同样的程序;考虑可能是屏本身的问题了啊!!!

楼主:
对:bhdxzgp关于如果两个人机是同样的程序;考虑可能是屏本身的问题了啊!!! 内容的回复:

两个屏有点区别,一个买得早,内存只有2M,另一个买得晚,内存是4M,这是唯一的区别,现在是买得早的有问题

网友D:
台达好像经常出这差错,那个早点的屏维修过没有?

没错的话设定肯定是一样的,只是屏主板有问题,尽管是同一型号!但是很可能主板不一样,但标示确实一个型号系列的屏!

网友E:
可   以找厂家解决啊

网友F:
看看是不是系统要升级啊?

网友G:
新版编程软件和老版屏兼容问题?等台达高手。。。。。。。。。。。

网友H:
如果是4寸屏2M的,那么只能用DOP-SOFT1.00.01的软件     如果是4寸屏4M的内存可以应用任何一款DOP-SOFT

楼主:
对:kkox0517_hmi关于如果是4寸屏2M的,那么只能用DOP-SOFT1.00.01的软件     如果是4寸屏4M的内存可以应用任何一款DOP-SOFT内容的回复:

我试过用1.00.01的软件了,也恢复了出厂设置,可是韧体已经是最新的了,所以问题还是没解决

网友I:
 /2012年3月7日奖励标志符

网友J:
未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总体用下来还不错。会不会系统参数被修改了?如果无意中按了SYS键达3秒,就会进入系统菜单。

网友K(2014-11-10):
有事屏不小心摔下,就通讯不上了,我也碰到过,一样的屏,一个一直通讯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