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触摸控制屏灯管不亮的问题

楼主(2012-03-03):
各位维修的师父您们帮帮忙,我厂得一批西门子24V的触控显示屏灯管几乎全部不亮了,触摸还可以用。我是一个维修人员,拆开了,无从下手。也没有关于本产品的图纸和数据。希望可以帮到我。

网友A:
用了多久了   是一点都不亮了吗

楼主:
     大约3年多了,都是出现了这个故障。

楼主:
西门子触控显示屏正面触控显示屏背面触控显示屏,拆开后的主板希望高手帮帮忙,看看有啥办法吗?

网友B:
/2012年3月7日奖励标志符

网友B:
看样子是液晶屏坏了,换个液晶屏吧,有卖的!

网友C:
使用3年多,从故障现象分析应该是:

1 液晶屏的灯管达到了寿命,有条件的话可以更换同尺寸的灯管,这个价格在10元以内,更换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最好在无尘工作室中进行。没有条件只能更滑液晶屏了,这个费用相对就高很多了!

2 灯管老化导致了高压板故障了!

  既然楼主有很多同型号的,可以采用替换法先查找故障点。

网友D:
这个和显示屏有关,我们以前的TP270出现过触摸不管用,但是可以显示,更换上面的屏,不知道这内部应该有显像管,建议你不要自己维修,最好找专业维修的,你的触摸屏应该问题不大,维修起来还是可以的,自己弄的话可能把问题扩大化。

楼主:
   我怀疑是高压板故障,但是没有实测数据。不知道是那个管子老化了,灯管我已经购买上了。换好后还是不能用。

网友C:
可以用个好的高压板试一下啊,高压板有可能保险烧了或者升压变压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