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T61外接故障指示灯常亮,变频器和水泵运行正常

楼主(2012-03-03):
小的新手,公司水泵控制柜上AVT61变频器的外接故障指示灯常亮着,但是AVT61变频器和水泵都运行正常。求高手解答怎么回事?

网友A:
你这样一说···别人不了解情况····像这样的话有好几种可能····先看看变频器里的设置···是不是故障取反···再看看变频器上接的是常闭还是常开点····若是通过中继转的话···再看看接的是中继的开点还是闭点·····慢慢查·····最好先看看故障灯的电源是从哪来的····要不是很亮的话··说不定是感应电呢···

楼主:
对:王者之师--mengyan042911关于你这样一说···别人不了解情况····像这样的话有好几种可能····先看看变频器里的设置···是不是故障取反···再看看变频器上接的是常闭还是常开点····若是通过中继转的话···再看看接的是中继的开点还是闭点·····慢慢查·····最好先看看故障灯的电源是从哪来的····要不是很亮的话··说不定是感应电呢···内容的回复:

网友B:
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感应电。

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指示灯上的电压,电压如不是很高那就是感应电。

可以在指示灯两端并个2W,30-60K电阻。

网友C:
可以在指示灯两端并个2W,30-60K电阻。不错的方法,建议楼主尝试下。

网友D:
可能是感应电压所导致,正如楼上所言,在指示灯两端并个2W,30-60K电阻。

网友E:
你直接用2KA的开点转一下吧·······

楼主:
对:mengyan042911--王者之师关于你直接用2KA的开点转一下吧······· 内容的回复:

怎么转呢?规求详解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mengyan042911--王者之师关于你直接用2KA的开点转一下吧······· 内容的回复:怎么转呢?规求详解

你就把线号113去故障指示灯的那根线扯出来·····直接串上2KA的开点啊·····电源从火线上取······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 的回复内容:回复内容:对:网友E关于你直接用2KA的开点转一下吧······· 内容的回复:怎么转呢?规求详解 你就把线号113去故障指示灯的那根线扯出来·····直接串上2KA的开点啊·····电源从火线上取······

那要是2KA得电吸合,指示灯的通电会不会照成线路短路啊??

网友G:
“外接故障指示灯常亮着,”

这个灯接错线了,实际没有与线圈并联!

楼主:
对:狼牙精神关于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感应电。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指示灯上的电压,电压如不是很高那就是感应电。可以在指示灯两端并个2W,30-60K电阻。内容的回复:

 不好意思能再打扰下吗,我也想试试并联2W电阻,但在考虑会不会影响到故障信号接通时并联的线圈的得电情况?具体怎么算呢?

网友H:
/2012年3月7日奖励标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