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锅炉负压传感器的安装位置

楼主(2012-03-03):
哪位仁兄知道作为控制用的锅炉负压传感器的最佳安装位置在哪里?是炉膛还是排烟道?价格如何?

网友A:
不管炉膛还是排烟道其温度都很高,因此基本上的措施都是通过引压管取压后引到环境温度较低的平台上在安装绝压变送器。

至于在炉膛取压还是烟道取压要看工艺的控制要求,偶厂的大部分控制取压点在对流室上侧烟道下侧的地方。

网友B:
好象是在炉膛里,具体价格,呵呵要看谈判了

网友C:
常有舌炉膛负压鸟~~~

炉膛负压,控制量大约在-20Pa左右,微弱滴狠鸟

来买俺村表吧,

又好使唤又便宜,,,2012,从头2到尾,,,量程±50Pa滴,1400个小元,,,

贵不贵?,,,嫌贵再优惠100?

呵呵

俄借此机会,想瞅视三件事,

一是和谐社会,地球小村,那村比俺村,更下贱~~~~~~

二是±50Pa这微乎其微滴超微量程,玩不转日鬼,玩不得虚拟,扳指头数世界,有几家能造呢?

三是据舌据舌,据舌啊,据舌AB逼、E姐A,都是挨球货,松垮垮边都不沾鸟?,,,球真相牙~~~

网友D:
“炉膛负压,控制量大约在-20Pa左右,”

1、不一定安装在温度高的地方;

2、也不一定要安装在炉膛内,只要通炉膛内外就行!

网友C:
刘老师辛苦~~~~~~~~~~

引压管插入炉膛,压力顺管传递,到达微差压计滴时候,温度就是常温鸟

俺村还有一个新品,

集变送器、调节器、手操器于一身,还是两线制

名字还木有响好,暂时就叫个:引风机鼓风机,参数编程直接驱动控制器?

2012年9月6日,更换新图滴来

网友E:
锅炉控制系统的负压测量要根据本体设计进行设计安装,我们这的锅炉负压主要集中在炉膛中上部、尾部烟道、锅炉出口和引风机入口,因为烟气温度高,所以所有测点均由取样管引至变送器室进行测量,使用的变送器为负压变送器,也使用一些差压变送器,有国产的也有进口的,国产的有华能仪表的和南京宏沐的,进口的有西门子和E+H的,不过从测量准确性和稳定性看,还是进口的比较好,不过就是价格稍高一些,那就看你看中哪个方面了。

楼主:
对:QHDTHL关于锅炉控制系统的负压测量要根据本体设计进行设计安装,我们这的锅炉负压主要集中在炉膛中上部、尾部烟道、锅炉出口和引风机入口,因为烟气温度高,所以所有测点均由取样管引至变送器室进行测量,使用的变送器为负压变送器,也使用一些差压变送器,有国产的也有进口的,国产的有华能仪表的和南京宏沐的,进口的有西门子和E+H的,不过从测量准确性和稳定性看,还是进口的比较好,不过就是价格稍高一些,那就看你看中哪个方面了。 内容的回复:

价格大约多少?进口比国产贵大约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压管插入炉膛,压力顺管传递,到达微差压计滴时候,温度就是常温鸟 俺村还有一个新品,集变送器、调节器、手操器于一身,还是两线制名字还木有响好,暂时就叫个:引风机鼓风机,参数编程直接驱动控制器?

有点兴趣。

网友G:
 /2012年3月7日奖励标志符

网友H(2015-03-27):
       云南燃二化工有限公司拥旗下有东川友好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昆明市宇斯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贵州燃二玻璃瓶有限公司、禄丰玻璃厂几个分公司;还参股新疆哈密三岭化工有限公司30%的股份。

       云南燃二化工有限公司采用发生炉煤气为窑炉燃料,正常工作状态下窑炉炉膛负压在-20~100Pa范围内。膛负压是反映燃烧工况稳定与否的重要参数,是煤气窑炉安全运行的重要控制和监视参数。炉内燃烧工况一旦发生变化,炉膛负压随即发生相应之变化。当煤气窑炉的燃烧系统发生故障或异常时,炉膛负压最先出现变化,其次才是其他参数的变化。若炉膛负压过大,将导致引风机电耗、不完全燃烧损失、排烟热损失均增大,甚至使燃烧不稳定甚至煤气熄火;若炉膛负压过小或炉膛正压,将出现炉膛间隙处往外冒火或飞灰,导致工作环境恶化甚至危及设备安全。因此,监视和控制炉膛负压对于保证炉内燃烧工况稳定,分析炉内燃烧工况、烟道运行工况和某些事故的原因均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故应保持炉膛负压在正常范围内。

       炉膛负压测量选用云南云润仪表制造有限公司生产的量程为-20~100Pa 高精度小量程3051XDR2S22M4B3C1压力变送器,在持续工作两年后变送器稳定性(精度±0.075%;高稳定性±0.1%量程上限/60个月)和温度漂移(温度影响仅达±[ 0.07%量程+0.02%量程上限]/28℃)送计量测试研究研究检定技术指标均与出厂时技术指标接近,仪表过硬品质赢得客户高度认可。

如何选正确用炉膛负压变送器
1、将变送器稳定性和低温度漂移作为选用炉膛负压测量变送器的首要考核指标
      目前国内众多变送器生产厂家选型资料均标注变送器精度,高精度并不完全代表高品质,用户仅从产品外观和产品说明书均无法识别产品质量好坏,美国罗斯蒙特3051系列变送器和日本横河EJA系列变送器以其高稳定性和数年内极低温度漂移占领我国压力变送器高端市场,高稳定性和低温度漂移是这些单位变送器标志特征。从国内数千企业炉膛负压变送器现场运用反馈情况来看,无论使用单位用何种品牌或产地的压力变送器测量炉膛负压,除考虑变送器量程和精度外,变送器稳定性和低温度漂移才是决定炉膛负压变送器能否正常工作的决定性因对素,也是选用炉膛负压变送器品牌的首要因素。

2、炉膛负压测量选用差压变送器还是压力变送器
(1)过去国内受变送器生产技术和成本制约,生产稳定性好的小量程变送器是厂商共同的技术攻关课题,这阶段基本上推荐大家选用差压变送器测量炉膛负压。
(2)现在我国压力传感器和信号处理技术水平大幅提升,国内不少厂家能生产出高稳定性小量程压力变送器,在实际应用中用压力变送器维护量仅有用差压变送器测量炉膛负压的几分之一,云南云润仪表制造有限公司建议大家采用压力变送器测量炉膛负压。

3、炉膛负压变送器量程确定
       链排锅炉、循环流化床锅炉、燃气锅炉等锅炉设备在燃烧过程均要求负压运行,煤粉炉和燃气锅炉队对炉膛负压保护的要求较为严格,循环流化床锅炉对炉膛负压保护的要求相对较低。炉膛负压变送器量程按照锅炉设计要求和使用单位对于炉膛负压保护定值要求确定。
附:国家及行业关于炉膛负压保护定值的有关规定
(1)《电站煤粉锅炉炉膛防爆规程》规定:炉膛瞬时承受压力不小于-8.7KPa~+8.7KPa。
(2)《电力锅炉监察规程修订说明》写明“动作值应通过试验确定,作为试运行阶段的初始值,动作值可取+1.5kPa和-0.75kPa。”
(3)《防止电力生产重大事故的25项重点要求实施细则》规定:炉膛压力高、低保护定值的确定应综合考虑炉膛防爆能力和锅炉正常燃烧要求。

怎样安装炉膛负测量变送器
(1)如果用差压变送器测量炉膛负压,炉膛负压应接在差压变送器低压侧(“L”腔),正压侧(“H”腔)测量大气。在差压变送器使用过程中必须保持炉膛负测量差压变送器正压侧始终处于稳定平静大气环境中,正压侧空气急速流动、压力波动或正压侧被堵塞均造成测量误差,维护量大。
(2)用小量程压力变送器3051XGR2S22M4B3C1测量炉膛负压应接在变送器正压侧(“H”腔),一般不需要维护,你可以视其为隐形仪表。
(3)炉膛负压变送器安装位置必须高于取压点2-3米。如果负压测量变送器安装位置低于取压点,使用中会积水或有杂质堵塞导压管,在使用过程中或停炉后再投运时需要人工经常排水或疏通管道处理,不然无法准确测量。
(4)炉膛负压变送器应尽量选择安装在温度梯度和温度波动小、电磁干扰小、便于维护的地方,同时要避免振动和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