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2007,问题请教

楼主(2012-03-03):
我今天在使用AUTOCAD2007时,出现了一个无法克服的问题,快捷件的"移动",在将图形移动到新的位置时,原来的图形还存在着,几乎与复制键相同的结果,请问哪位高手能否给予解答,本人表示感谢,CAD的软件也重新安装了,还是无法克服

网友A:
请关注本提问帖相关“微求助”: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2030722331700001

网友B:
1可能是软件的问题,建议使用新一版本的软件。(我用的是2008,没有遇见这种情况)

2 可能是硬件的问题,给你显示了个虚假的现象,其实实际是没有的

3 个人操作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