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刘工3只B140和一个触摸屏通讯

楼主(2012-03-03):
请问刘工3只B140通过网线和一个触摸屏通讯可以吗?

如果第一只B140接主轴编码器做电子齿轮,后面两只可以通过网线接收前一只B140编码器信号做主轴吗?

如果可以跟踪速度和第一轴有滞后吗?

谢谢!

网友A:
如果触摸屏有网口,能支持MODBUS/TCP就可以通讯.

建议不要通过网线接收编码器信号,会有不确定的延时。还是直接把编码器信号并接一路比较好。

网友B:
/2012年3月7日奖励标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