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台仪表(带RS485输出)如何连接 并组网

楼主(2012-03-04):
有四台仪表,三台电机智能综合保护器,一台液位显示控制仪,(均带RS-485数据输出),四台仪表RS485数据线如何连接,用一个还是用四个串口服务器转以太网远传并组网?通过无线网桥远传到指挥中心?

网友A:
看着这么麻烦,现场检测仪表数据传输线公用,总线进液位显示控制仪,液位显示控制仪的输出数据总线远距离传输之指挥中心。液位显示控制仪的控制输出通过总线传输至现场保护器

网友B:
使用4口485集线器加一个串口服务器或者直接用以4口串口服务器即可 宇泰科技www.szute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