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

楼主(2012-03-04):
请问各位大虾

有谁知道如何用固态调压器控制电磁铁震动大小,请赐教,谢谢!

网友A:
1、……调压…控制电磁铁震动大小!

2、你自己都讲出来了,还问?

楼主:
我是用来控制振动盘震动大小的,直接用调压器控制不了,我又在调压器后串联一个二极管才可振动,但是调节范围很小,新手,请多指教!谢!

网友B:
       没有用过的飘过,只能帮顶,震动大小供电能过你所说的高压哭器适当调节电压行不?

网友C:
等待高手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