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组态王该某点量程

楼主(2012-03-04):
求助帖
10分-已结帖
组态王6.52怎么改画面某点的量程,原来量程i笑了,我在数据词典都改了,就是画面显示的是原来的最大量,比如原来是50,现在实际是60,我改成100,画面显示还是50

网友:
重新把画面组态一下行不行呀?然后再保存该画面。

网友A:
组态后;保存后;关闭软件;后从新打开!!

网友B:
应该先保存一下再运行,如果还不行就重新再建个试试,组态王软件有些BUG的,用最新的版本好些,应该6.53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