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21-3EB61变频器能否与FX2N PLC实现多段速?

楼主(2012-03-04):
要求:电机开始从0HZ加速5s到10HZ,然后运行在第一段速(f=10HZ)20s,然后又从10HZ加速5s到30HZ,然后运行在第二段速(f=30HZ)20s,最后又从30HZ加速5S到50HZ下运行,然后稳定运行在f=50HZ下。请位各位大侠写出具体程序和参数设置步骤(最重要的是加速时间的参数怎么设置),谢谢大侠!

网友A:
你看一下70的手册,是否不能实现你说的段速,不用看plc,就看变频器本身的功能设置,mm系列的是可以。

网友B:
将FX2N PLC 输出给小继电器, 然后用小继电器的常开点,去控制6se70 变频器,  即采用外部I/O方式

加速时间的设置是参数 P462

网友C:
可以在FX2N的PLC内部编程延时···利用输出的多个Y组合接通变频器的外部控制端子实现多段速···如此,不需做复杂的通信程序,照样实现多段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