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光电感应电路

楼主(2012-03-04):
最近在电视上看到一种捕鼠器,用了光电传感器,不知这种光电传感电路是怎样设计的,还有这种传感器贵不贵?请各位老师指教一下。

网友A:
我昨天也看到中央十台的这个节目了,用的应该是对射型的光电传感器,这种传感器检测距离长,不受物体的表面颜色影响。可以选用欧姆龙的E3Z型对射传感器,具体价格要问代理商了。

网友B:
捕鼠也用上高科技了啊

网友C:
是不是光幕?哈哈,有东西过来,就夹它

网友D:
这种捕鼠器多少钱一个?

网友E:
什么东东 ?不太懂  学习学习

网友F:
好像老鼠的眼睛就是一个高科技,能够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准确的找到粮食,而且悄无声息的接近,不会碰到任何东西。

网友G:
就是那期电视节目,第一个广东的大叔的做法简单实用,也不用电啥的,就实用性上说值得推广

网友H:
我记得有一个是铁丝弯个圈,那个适合野外,成功率一般,结构最简单,有一个是用竹片的,就是楼上说得广东大叔的做法,效果还可以,也适合野外,还有楼主说的那个红外罩子式的,个人感觉效率太低,成功率极高,用欧姆龙的红外对射光电就免了哈,浙江乐清产的就够了,还有一个是有很多翻板活门的,可以连续捕鼠,机构有些复杂,不过制作起来应该也不难,但效果最好

网友I:
高科技用于最原始的需求上,呵呵,科技无所不在,关于老鼠,不知道在不在动物保护范围之内。

网友J:
欧姆龙的E3Z型对射传感器100多块钱一个,几个月前用过7,8个。。。

网友K:
看来老鼠也要学高科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