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套线发热的原因

楼主(2012-03-04):
各位

高手!偶有个问题急需赐教

偶做一个办公楼的走道照明,设计了22套3*20W格栅灯,下的是2*4平方的护套线,结果线发热

偶怀疑是线质量不好,再加上灯是电感镇流器的所以发热

偶换成2根4平方的塑铜就没事了

网友A:
格栅灯是一种无功功率比较大的设备,计算电流的时候要考虑到功率因素比较低的影响,实际电流比较大的。

网友B:
1、护套线发热,说明电流大;

2、导线截面选型小了!

网友C:
楼上说的对,无功功率比较大的设备,要考虑功率因数,20瓦应该是有功功率,

网友D:
功耗太大,电流量超过电线的承载能力了,线可承受电流太小,用线太细,如果负荷比较大
 电线截面还是选大一点。

网友E:
说明电流大

网友F:
材质不行,铝的容易发热。

网友G:
最近要做的项目中也有0.6KW的照明灯的用电量,等做时注意一下这个问题。。。

楼主:
感谢各位楼主的回复,祝大家工作顺利,生活美满

网友H:
很多时候省钱不是解决办法唯一的途径,电路的导线最好是选配大一级的,这样相对安全一点,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很多时候省钱不是解决办法唯一的途径,电路的导线最好是选配大一级的,这样相对安全一点,
铝的载流量比较小点所以同样的你换了铜的就可以

网友J:
建议配线时考虑下经济电流

网友K:
电流大啦,线经选择小了...

网友L:
 1,同面积的铝的载流量比铜线较小点,所以同样的你换了铜的就可以

2,可用钳表测量实际电流

网友M:
引用 网友B:
1、护套线发热,说明电流大;2、导线截面选型小了!

刘老师说的对,电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