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度表的选择

楼主(2012-03-04):
Normal 0 7.8 磅 0 2 false false false MicrosoftInternetExplorer4

网友A:
零线上是不允许节熔断器的,因电气设备外壳往往与零线接通(称为零线),当外壳带电时电流可由零线通过重复接地而流入大地,以保证人身的安全,所以零线除特殊规定外都不允许熔断。

这个要看系统的接线形式,如果是TN-C,那么零线就不允许接熔断器,如果是TN-S或者TN-C-S,那么就允许接熔断器,同时TN-S系统,零线是不允许重复接地的,因为这样会产生杂散电流,影响系统中的一些设备的正常工作

网友B:
学习了。分享啦!但是对于很多单相供电的也有零线进熔丝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