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路电容是否可以消除LED指示灯微亮的问题?

楼主(2012-03-04):
旁路电容的主要功能是产生一个交流分路,从而消去进入易感区的那些不需要的能量,即当混有高频和低频的信号经过放大器被放大时,要求通过某一级时只允许低频信号输入到下一级,而不需要高频信号进入,则在该级的输入端加一个适当大小的接地电容,使较高频率的信号很容易通过此电容被旁路掉.

那么陶瓷电容

并在下图中LED两端,能否消除LED因伺服电机、变频电机运行产生微亮的问题?

网友A:
加旁路电阻可以消除。你这是直流回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旁路电阻可以消除。你这是直流回路。

一语道破这道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旁路电阻可以消除。你这是直流回路。

请问需要多大的电阻?

网友D:
    这个你先搞个接上去看看就知道啦,发热不?

楼主:
对:研讨会宣传员关于加旁路电阻可以消除。你这是直流回路。内容的回复:

电阻不行的,试验了

网友E:
直流分量貌似用电容不能旁路  用电阻不行吗 分流一部分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电阻不行吗 分流一部分应该可以吧

这个干扰似乎是交流分量

楼主:
对于这个帖子,给出当前结果:并电容,微亮完全消失,这个干扰是交流分量,24V的开关电源通过隔离变压器供电AC220V,微亮基本消失。

网友E:
哦 干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