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波通信中高频通道故障的检修

楼主(2012-03-04):
  载波通信中高频通道故障的几率所占比例不大,但对通信质量的影响却十分显著,因为这一部分的故障现象不明显,它们检修往往被忽略掉,就给通信留下了很多隐患。根据多年来的工作实践经验,我们总结了一些高频通道故障检修的方法,在此与电力系统同行们进行切磋探讨。
载波通讯结构如图1所示:

  维护中当遇载波机收不到对方导频、衰耗急剧增大、频响突然变差的现象时,首先应检查载波机是否存在故障,当排除这个可能性之后,就需要重点检查高频通道。

  开始检查以前要看一看电力线路近期有无施工、改道、割接、T接,天气有无落雷等外界条件变化,如有多台载波机并机,应根据一台、多台、全部不通或特性不好的现象判断是哪一段高频通道的问题。

  具体的方法是用选频表测量通道中各点电平来判断故障性质和范围。过程是根据通讯网络图,从通道的中间开始,检测通过该点所连接的所有载波机的导频,根据电平数值高低,用排除法把问题存在的范围尽量缩小,然后在小范围内依次检查高频电缆、结合滤波器、耦合电容器和阻波器。

1 怎样检查高频电缆

  高频电缆的故障无外乎短路、开路两种,首先在载波机外线测量本端发送的导频电平,断开外接高频电缆,在低阻抗档位测量电平正常,但是接上电缆在高阻抗测量时几乎测不到或很低,可以判断高频电缆或滤波器输入部分有短路点,此时从载波机和滤波器上拆下高频电缆,在一端把屏蔽线和芯线短路,测另一端它们之间的电阻,如果很小则证明电缆短路,如果无穷大,还要看一看芯线是否接地。

  如果在低阻抗状态电平正常,而高阻抗状态电平有所升高,可以判断电缆有开路故障,同样用上边的方法检查,正常时芯线和屏蔽线之间电阻很小,如果为无穷大要检查高频电缆中间接头是否断开、接头是否氧化、电缆沟内是否有被老鼠咬断的地方、地表工作是否把地埋线弄断等情况。

2 怎样检查结合滤波器和耦合电容器

  检查高频电缆没有问题,应将选频表移到结合滤波器下面,高低阻抗测量本端发送电平,如有电平则测量对端发送导频。如果测不到,则判断包括结合滤波器以后的高频通道有问题。

  在结合滤波器线路侧并接选频表。此时要注意安全,必须在有经验的人监护下由2~3人共同完成。先打开滤波器,听听内部有无连续的"啪、啪、啪"放电声,如有放电声,则证明耦合电容器、结合滤波器的输入没有问题,结合滤波器的排流线圈、变压器次级开路。此时十分危险,千万不能接选频表,如果听不到放电声,也要用验电器测一下输入端是否有强电,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才能把选频表跨接在结合滤波器的线路侧进行测量。

  如测不到本端导频,而能测到对端导频,则证明结合滤波器可能损坏,应该再套上一只验证一下,确认其是否损坏,再申请办理各种安全手续后进行更换。
如果本端电平正常而对端电平测不到,故障范围在该点之后。

  如果本端、对端的导频都测不到,应该检查输入部分是否短路接地。先将接地刀闸推上,再松开结合滤波器线圈上的螺丝,将输入连线悬空,身体千万不能接触金属部分,再用拉闸杆拉开接地刀闸,此时如果听到放电声,则证明耦合电容器、结合滤波器的输入没有问题,应在结合滤波器输入端子上测本端发送电平,如果正常则说明结合滤波器没有问题,问题在耦合电容器以后。如果输出侧有,但输入侧没有则可以肯定结合滤波器坏了。

  如果听不到放电声,应该用验电器检验一下耦合电容器下端,结合滤波器上端子、盒内端子、取下的那根连线上是否有电,来判断耦合电容器的好坏、连线通断、放电器的性能,如果都有电,则证明放电器不起作用,应该及时更换。

  听不到放电声,也测不到高压电,一方面是电容器损坏(几率很小),另一方面是电容器往下连线有接地故障,包括放电器击穿短路接地。可以先用万用表电压最高档快速量一下电压,如测不到电压再测接地电阻,不接地时怀疑电容器有故障。如果接地,就要申请停电检查,此时不要再进行盲目的检查,否则接地点断开非常危险。

3 怎样检查阻波器

  线路阻波器故障一般不会造成载波机完全不通,常见的故障一是散架,这种情况在外观上就可以看到。二是调谐元件损坏。

  调谐元件(主要是调谐电容)击穿,常用测量结合滤波器输入阻抗的方法判别。如果高频电缆只有数十米,就可在机房里测量高频电缆的输入阻抗来判断。

  将电平表置75Ω后与震荡器连接,将震荡器的输出电来调到5dB,再将电平置高阻抗,接入高频电缆,在20~500kHz范围内变化震荡器频率,如果电平变化范围<2.6dB,则基本证明本侧线路阻波器良好,否则说明有可能击穿。此时就需要更换阻波器或者把调谐元件取掉继续运行。

  在检查高频通道的时候,由于高压电有可能串进来,需要注意的地方本文中已经指出,最后再次敬告大家,工作时一定要注意安全。必要时,一定申请停电,办理工作票后方可进行检查、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