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起重机

楼主(2012-03-04):
今天改造了一台门式起重机。该机原由凸轮轴控制,因线路老化控制柜烧毁。现改为遥控加按钮控制。行车行走由两台绕线式转子异步电动机驱动,定子电源我直接接触器,接到转子线到启动电阻时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两台电机用10组电阻,它是怎样分配的?原理是怎样?我试着每台电机接3组,然后电阻前加一只接触器,接触器由时间继电器控制。试车时行走开始缓慢,时间继电器工作时行车加速。其他各功能正常。我这样改不知行不行?

网友A:
有级调速总没有无极调速好,变频器也便宜了现在,不如改造成变频的更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级调速总没有无极调速好,变频器也便宜了现在,不如改造成变频的更方便。

可能成本最终导致改变频难了些。嘿嘿。没钱真不好啊!

网友C:
电动机转子串接的电阻器会随着功率增大而电阻器组数也增多,你说的2只电动机(功率一样)一定是每台电动机5组而已,电阻多少不要去问,内部已经接线到位,你所做的就是,先把电机转子电源线接到电阻器Z1\Z2\Z3端子上,这就意味着在最后一档电阻器完全被切除,电动机工作在额定转速下,其他接线方法,按照一级一级切除方式即可。

网友C:
时间继电器切除没关系,但要处理好时间先后关系。最好在正反转电路中增加转子电阻切除接触器粘牢保护措施。

网友D:
国内做行车门机的厂家不少的,关于改动线路,你要好好的研究图纸了,不要搞出事故的!

网友E:
对:Smile-王者之师关于时间继电器切除没关系,但要处理好时间先后关系。最好在正反转电路中增加转子电阻切除接触器粘牢保护措施。 内容的回复:

能不能说得再详细一点?

网友F:
建议改变频器,信号线的主电路分开,有线和无线各开发一组,以用一备。有线无线信号接入用选择开关,这样相对安全一点,不要用有线时有人用无线捣乱。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Smile-王者之师关于时间继电器切除没关系,但要处理好时间先后关系。最好在正反转电路中增加转子电阻切除接触器粘牢保护措施。 内容的回复:能不能说得再详细一点?

简单说,第一档最好全部电阻接入,电动机全电阻启动(符合凸轮控制模式),第二档切除部分电阻,此时要看你所选电阻器型号了,以前有KT,也有KY。如果是继续使用KT,第一档先切除三组电阻器阻值最大一组的一部分,如果是KY电阻器,就对称切除第一组OK。为了缓冲启动电流,在切除第二、三、四组电阻时,要求有一个时间延时处理,即:在第二档切除时,给时间继电器一个信号,这个时间继电器去控制下一级的接触器,以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