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编码器测速问题

楼主(2012-03-04):
请教两个绝对式编码器测速问题:

问题一:用台达PLC+绝对式码器测速时我把格雷码转换成了二进制 然后我转换后的这个二进制和设定的二进制比较测量转速(通过计算单位时间内两者相等的次数实现) 在调试程序时发现转换后的这个二进制并不是从00H--FFH一个一个变化,经常跳过设定的二进制数。导致计算出来的速度很不准确 求高手指点下解决的办法

问题二:如果PLC机型不支持上下计数功能 用绝对式编码器测量转速时如何知道是在正转还是反转?
注:我用的是台达DVP-40ES系列机型的plc  查手册得知该机型支持1相1输入、一相二输入和两相输入的上下计数方式,不支持格雷码转换 (看手册感觉该机型不太适用绝对式编码器的测速方式)  ES机型计数器资料在附件里 希望看到的高手指点下

网友A:
问题一:

   格雷码输出的绝对编码器有的是用的格雷余码,数值是76-435。另外,如果编码器有角度值不规则跳跃的情况出现,往往是编码器有问题了。以往我做项目的习惯是会建立一个数值来记录编码器角度的了历史值,观察期数值变化是否规律。

问题二:

    格雷码编码器不太适合用脉冲计数的方式来测速,主要原因是每圈产生的脉冲比较少。当然也不是不能做,如果对测速的精度要求不高的话。格雷码编码器数据线最低位是每圈产生90个脉冲,次低位每圈产生45个脉冲,以此类推。我们以前就是用最低位和次低位来做测速的。

楼主:
我昨天把电机转速调低了 程序监控显示他那个二进制是一个一个变化的 。这说明应该不是编码器的问题 。不过转速快了还是不行。我感觉和程序有关。问题现在还在解决中。。。谢谢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