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或欧姆龙的PLC有没有称重模块

楼主(2012-03-04):
原来的产品用的是西门子200系列,先在因为设备升级,需要配套的控制系统点数增加,200系统已经不能满足需求,用300的话成本就太高了。所以打算选用其他品牌的PLC,主要考虑三菱或欧姆龙,系统中有两种原料要进行重量管理,所以,称重模块是必须的,不知道这两个品牌的PLC有没有称重模块。

网友A:
还没有听说过呢!期待中!

网友B:
不知道您的称重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是什么形式的?专门的称重模块欧姆龙是没有的,但是根据您信号的种类不同都有办法把您需要的重量信号读到PLC里面来,进行数据处理也很简单。

网友C:
需要使用变送器, 输出0—10v信号给模拟。。。。。。。。。。

网友D:
输出0—10v信号给模拟

那样做称重 很累的

网友E(2012-04-05):
DELTA 有称重模块,编程跟三菱的类似。

网友F(2012-12-16):
倍福plc的有称重模块

网友G:
我们PLC有称重模块的和西门子300差不多的,有兴趣联系396243423 13817488762

网友H:
其实不一定要用称重模块  称重仪表也是可以考虑的

网友I:
称重仪表用什么样的啊,我的PLC是三菱的FX2N-80MR现在也遇到了称重的问题,本打算用FX2N-4AD模块做0-10v信号换算的,但是想想太麻烦,可是现在市面上也没看到有什么称重控制仪表能跟PLC连接的

网友J(2014-02-17):
引用 网友I:
称重仪表用什么样的啊,我的PLC是三菱的FX2N-80...

我这有款仿西门子PLC,软件程序与西门子完全兼容,欢迎致电:18695794480

网友J:
我这有款仿西门子PLC,软件程序与西门子完全兼容,欢迎致电:18695794480

网友K(2014-06-16):
你可以用AB的plc和HARDY的称重

网友L(2014-11-20):
可用称重仪表与三菱的做通讯,那样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