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整流桥是否缺相

楼主(2012-03-05):
我是一个新手,不知如何判断中频炉的整流桥是否缺相。请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A:
你好!请你和我联系好吗?本人从事中频电炉维护工作20余年。我简单回答你的问题:

如何判断中频炉的整流桥是否缺相?--------------用示波器测量整流桥的输出端,应该有整齐的波头,并随给定电位器的调节而变化。如果缺少触发脉冲,或者主回路可控硅不导通就会出现缺相。

故障特征为:直流电抗器发出异常响声并有震动,直流电压表输出不稳定。这种情况往往会导致逆变失败,启动困难。

网友B:
其实中频电路故障还是比较好查的,一般分为以下部分

1、整流回路

2、逆变回路

3、过流过压回路

4、截流截压回路

5、移相给定回路

6、RC负载回路

掌握了以上电路的原理,就很好分析和排除故障。1楼的回答很好的,

网友C:
你说的是判断输入电源缺相,还是整流桥损坏缺相?如果是后者,哪些二极管用万用表测量就可以,要找到直流母线,原理如变频器

网友B:
qq:10069914258加我吧,我会给你

网友D:
整流桥是否缺相使用万用表就可以检测,如果是变频器的话,会有缺相报警的。

参考下面的整流桥检测方法:

http://wenku.baidu.com/view/8e5b124633687e21af45a91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