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误差变大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2-03-05):
电磁流量计高效、应用范围广,但若选型、安装、使用不当,将会出现误差变大,示值不稳定,甚至表体损坏,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

  1、管内液体未充满

  由于背压不足或流量传感器安装位置不良,致使其测量管内液体未能充满,故障现象因不充满程度和流动状况有不同表现。若少量气体在水管管道中呈分层流或波状流,故障现象表现为误差增加,即流量测量值与实际值不符;若流动是气泡流或塞状流,故障现象除测量值与实际值不符外,还会因气相瞬间遮盖电极表面而出现输出晃动;若水平管道分层流动中流通截面积气相部分增大,即液体未满管程度增大,也会出现输出晃动,若液体未满管情况较严重,以致液面在电极以下,则会出现输出超满度现象。

  2、液体中含有固相
  液体中含有粉状、颗粒或纤维等固体,可能产生的故障有;①浆液噪声;②电极表面玷污;③导电沉积层或绝缘沉积层覆盖电极或衬里;④衬里被磨损或被沉积物覆盖,流通截面积缩小。

  3、有可能结晶的液体,电磁流量计应慎用
  有些易结晶化工物料在温度正常的情况下能正常测量,由于输送流体的导管都有良好的伴热保温,在保温工作时不会结晶,但是电磁流量传感器的测量管难以实施伴热保温,因此,流体流过测量管时易因降温而引起内壁结上一层固体。由于改用其他原理的流量计测量也同样存在结晶问题,所以在无其他更好方法的情况下,可选用测量管长度非常短的一种“环形”(oring)电磁流量传感器,并将流量计的上游管道伴热保温予以强化。在管道连接方法上,考虑流量传感器拆装方便,在一旦结晶时能方便地拆下维护。

  4、电极和接地环材质选择不当引发的问题
  因材质与被测介质不匹配而引发故障的电磁流量计与介质接触的零部件有电极与接地环,匹配失当除耐腐蚀问题外,只要是电极表面效应。表面效应应有:①化学反应(表面形成钝话膜等);②电化学和极化现象(产生电势);③触媒作用(电极表面生成气雾等)。接地环也有这些效应,但影响程度要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气客气~谢谢支持

网友B:
偶厂使用的一台流量计最近常常出现波动大和不稳定的现象,找其原因没有发现,最后归结于流量太小的缘故,DN80的仪表工艺最大的循环水流量为3m3/h,而实际显示的却达到5、6方左右。

楼主:
对:jiaoanpeng——王者之师关于偶厂使用的一台流量计最近常常出现波动大和不稳定的现象,找其原因没有发现,最后归结于流量太小的缘故,DN80的仪表工艺最大的循环水流量为3m3/h,而实际显示的却达到5、6方左右。内容的回复:

3方的话确实小了,DN80的话流量在5.5以上,才能保证计数精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