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 VFD-VE驱动高速马达,马达动力小怎么设置?

楼主(2012-03-05):
新买台达变频器 VFD-VE驱动高速马达,马达动力小怎么设置?以前用的台达变频器 VFD-M系列,因故障没修好,厂家说没有M系列的,可以用VFD-VE代替。可是使用后。马达动力小,比以前效果差很多。那位师傅指教指教。谢谢!!!

网友A:
1、变频调速是恒转矩调速,就是说低频时转矩不会增大;

2、如果机械调速,低速时力矩会反比增大很多倍;

网友B:
变频器是运行在力矩控制吗?马达动力小,是在什么速度下?

楼主:
好的。谢谢。我把所有参数全部恢复出厂值,再重新设置,操作2次,才可以了。

谢谢刘工指教!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变频器是运行在力矩控制吗?马达动力小,是在什么速度下?内容的回复:

谢谢。速度可以达到预设要求。但是力小。

我把所有参数全部恢复出厂值,再重新设置,操作2次,才可以了。

谢谢黄工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