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指南针程序

楼主(2012-03-05):
S7300指南针程序,这个程序如何理解?请高手详解!

楼主:
不好意思,复发图片!

楼主:
DB41看不清,再发!

网友A:
你用的仕么传感器?  指南针?  仕么电气信号进的 PLC !

楼主:
对不起,写错了,指针程序

楼主:
这是从网上下的一个程序,指针寻址的,看不明白

网友B:
指针主要要弄清PLC内部的存储器,和指令的意思

楼主:
西门子的指针程序有点难!特别是间接寻址,分什么存贮器和寄存器两种,有点晕!本人想把DB1中的DBW0~DBW10这

六个数传到DB2中相对应的字中,如何编程,并用PLCSIM3.0仿真,谢谢!

网友C:
你的意图是将数据块中的数组赋值,例如对于数组的第i个元素,其数值等于i*1.0

网友D:
KAO

写错了!!!!!!!!!!!!

网友E:
哈哈 写错了   我还在想用plc怎么写指南针程序!

网友F:
这是一个用32位指针寻址100次的循环程序。

网友G:
不明所以啊????????????????

楼主:
西门子的间接寻址确实不好学,看了详解西门子间接寻址也是浮云!

网友H(2012-06-09):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复发图片!

第一段,打开号码为#db_on的块,西门子300、400有两个块地址寄存器,存储的为块号,第一个是DB寄存器,第二个为DI寄存器,当使用OPN DB1指令时,DB寄存器就放了数值1,而使用OPN DI1时,DI寄存器就放了数值1,但是在外部,数据块标号都是DB形式。

第二段:放入指针P#0.0到累加器1,并传送给临时变量Par_pointer实际上传送的地址是0.0起头的地址

放入浮点数1.0到ini_value这个变量,

放入100这个长度变量到cnt

将ini_value放入DBDP#0.0,也就是DBD0

ini_value变量+1.0并传送给ini_value

指针向下偏移p#4.0,也就是偏移一个双字的长度并传送给指针

放入步长100,也就是循环次数,当然loop循环时,减到零就不循环,也就是如果你放入的是100,那只循环99次

loop循环

其实这个就是将1.0放入DBD0,将2.0放入DBD4,将3.0放入DBD8的一个程序,直到将99.0放入DBD196中。

网友H:
引用 楼主:
西门子的指针程序有点难!特别是间接寻址,分什么存贮器和寄存器两种,有点晕!本人想把DB1中的DBW0~DBW10这六个数传到DB2中相对应的字中,如何编程,并用PLCSIM3.0仿真,谢谢!

      OPN   DB     1
      OPN   DI     2
      A     M      1.0
      JCN   x1
      L     10
      T     MW    12
      L     11
xx1:  T     MW    10
      L     MW    12
      SLW   4
      LAR1
      L     DBW 【AR1,P#0.0】
      T     DIW 【AR1,P#0.0】
      L     MW    12
      L     1
      -I
      T     MW    12
      L     MW    10
      LOOP  xx1
x1:   NOP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