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伺服电机编码器线需要几根

楼主(2012-03-05):
各位大虾,我想请教下伺服电机编码器线为什么不同厂家的不一样?像安川的只要4根,台达的有些要9根,国产英威腾的要14根线?

我想知道具体为什么?厂家是怎么定义的?根据什么来?

网友A:
你先查下对应厂家伺服接口的定义。官网上应该有相关资料。编码器的类型是一样的话所使用到的线的数目应该是固定的!可能有的被占用  有的可能是备用的吧!

网友B:
这个和编码器有关,比如增量型和绝对型的就不同,这些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看好说明书,接对线

楼主:
谢谢回复,我再查查资料。

网友C:
四根线的是编码串行传送,对AA、BB、ZZ信号编码,跟USB口一样,电源2根和收、发信号2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