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更换变频器应该注意哪些?

楼主(2012-03-05):
我们这里刚刚更换了一台变频器,不是相同的品牌的,在安装完毕之后应该注意哪些(包括调试方面、参数设定)?

网友A:
   注意控制端接线方式,参数设定与原方式一致,

网友B:
1.变频器的额定功率和电压

2.变频器与电机是否匹配

3.接线方式根据选用变频器来接

4.变频器参数以电机基本参数来设定。

网友C:
更换变频器的功率、你都需要哪些功能,更换的变频器是否能实现,是否有这些功能,参数的设置,现场负载情况,负载重否等等!再就是注意一下功能端子的接线!

网友D:
安装完变频器后,按照原来控制要求和新变频器接线图接线,接完线后,上电,进行参数设置,参数设置要参看新变频器的参数设置说明,同时要根据外部控制回路和控制电机参数进行设置,参数设置完成后,要进行调试,首先进行完全手动试运,观察变频器的工作情况以及外部相关设备的工作情况,比如电动机的运行状况,完全手动试运完成后,进行远方控制,远方控制包括启动、停止、频率调整、远方相应参数显示(如频率、电流等)等,整个系统运行正常,从而说明安装、调试完毕,可以投入使用。

网友E:
要我说新换的变频器说明书最重要!

楼主如果对现在的说明书掌握的很好其他都不是问题,

作重要的是你必须了解现在新的变频器

网友F:
主要是些额定值,包括额定电压,转速,功率等这些你需要带的电机的参数,还有就是如果要和其他设备通信得一些参数设置。

网友G:
更换不同品牌的变频器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选型的注意,一定要满足电机的要求,一般变频器的功率要比电机要大点

2、变频器的使用场合一定要注意,比如其中行业,有些变频器不适用,有些变频器可以使用;

3、安装尺寸,不同品牌的变频器安装尺寸不一样,还有就是控制柜的安装尺寸要注意;

4、参数的设置、这个一般按照说明书来设置就可以,还可以参考你更换以前的变频器参数设置;

5、电机的辨识优化,这个是调试时候需要注意的,一般你这种换单个变频器都是单传动控制,电机的辨识优化比较好做。(电机品牌参数非常重要)

网友H:
除了以上各位提出的要求以外,需完全理解原用变频器采用的功能,如原变频采用了可变脉冲信号控制频率,又如原有变频采用±电压(-10~+10V)作为频率信号,再如原有变频可实现多速自动程序运行,等等,根据这些功能,查看替代的变频器是否可完全满足,有无可变通代用的措施。

网友I:
充分理解原变频器的接线原理及其所实现的功能。

根据需要实现的功能,看新变频器的说明书如何接线和参数设置。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帮助,学习了,明天去搞定!

网友J:
如果你采用的是矢量控制或者DTC控制,千万别忘了重新做电机的自学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