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550 故障

楼主(2012-03-05):
各位师傅!小弟这有一台ABB 550   30KW     变频器  原机模块与整流都炸掉了!现在在板子上通电 面板上显示F0026故障!请问是什么问题!是那个部分出问题了!谢谢!

网友A:
显示F0026意思是内部故障,变频器ID配置无效,从你叙述来看,虽然显示F0026,但是这并不是实际故障显示,因为和现象不符,因为控制板报故障是根据变频器内部出现的问题综合进行处理后报出来的,有时不一定和变频器实际故障对应,也只能是参考,模块和整流炸掉有可能是过流、绝缘下降、元件老化等原因造成,更换新的,上电后,看一下变频器是否还报故障,如果不报说明没问题,如果还报就找ABB变频器维修厂家进行维修吧!

网友B:
恢复出厂值试一下,看行不行。

网友C:
直接找维修厂家修理把,省心省事,还放心。

网友D: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11/2011110914280600004-8.shtml

打开这个帖子ABB所有的低压问题请找···青岛黄工

网友E:
这个故障没有遇见过,首先我要问一下你的变频器是整流爆掉以后是不是后来更换备件的自己安装的,因为曾经对ABB变频器进行过拆装,发现一般不是搞专业维修的,有些地方还是检查不到位,比如爆了以后那些元件损坏了,有些也检查不到位,从AVS550手册上没有找到F0026这个故障代码,建议你联系专业做变频器的厂家联系维修。

网友E:
变频器手册可以参考下面的链接——

http://wenku.baidu.com/view/12f71b28e2bd960590c677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