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护套线怎摸区别

楼主(2012-03-05):
最近用一盘2*4平方的护套线接了22套3*20W的格栅灯,结果线还发热,偶怀疑买上假线了,苦于无法辨别真伪

望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如果有假无非就是线径缩水,楼主凭眼力是可以看出4平的线径的

按理说4平的铜线接20W的灯太没问题啦,不过具体现场是怎么个接法还要具体分析

如果不是过载,线路接触不良是导线发热的主要原因!

网友B:
护套线好坏可以通过肉眼可以看出来,首先观察线芯看是否和所标称的平方数吻合,有的会偏细,然后看铜线的颜色,光亮说明是好线,最后看芯线外皮和护套,材质要好,厚度要够并且有韧性,这些都检查了,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C:
现在的线缆非标的太多,只能靠自己多年的经验练就火眼金睛,靠眼力去分辨,没啥更好的办法。

平时多锻炼一下吧。

网友D:
我怀疑楼主用的是缩水的非标铝护套线。

网友E:
市面上缩水的护套线多的是,鱼目混珠,假造的也很多,这个一个是挑选好的品牌,还有就是靠自己的眼里去观察,有些在线中心的就没法看了,

网友F:
现在的造假技术一流着呢。最好是感觉不行去换。

网友G:
一是看线径。二是看铜材的颜色。如果比其它的发白那就是不纯,掺进了其他金属(比如铝),或者说不是纯紫铜(标准的应该是电解铜,但现在已是很少了)。三使用手来试它的硬度,如果太硬就不标准。四是看护套,应该柔软不脆。有这几条就差不多了。

网友H:
1.看雪线径

2.看铜的颜色

3.摸铜的硬软度

4.线皮柔软度

网友I:
拿卡尺去卡一下看看是不是4平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我怀疑楼主用的是缩水的非标铝护套线。

同意这位朋友的看法, 估计是铜包铝线

网友K:
铜线色泽光亮,线径相象,柔软度较好,护套也是如此,否则!

网友L:
不单单的要懂技术,还要识别材料的真假,不易啊!

网友M:
曾经做过拧不紧的护套线!太假了!

网友N:
有很多是非标的,线芯很细,有的线径足够,但中间好几股是铝芯线。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些问题

楼主:
多谢各位高见,偶也怀疑是铜包铝,苦于没法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