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单芯动力电缆穿钢管的进来

楼主(2012-03-05):
我知道这是不允许的,但不知道到底有多大的危害。但这个错误我已经犯了,穿管及电缆已经埋地下了,不好改了,不知能用否?电压35KV,电流200A

网友A:
单根单芯的交流电力电缆不得单独穿入钢管,因为普通的钢、铁等材料为导磁材料,所以钢管将构成闭合磁路。如果电缆线芯通过交流电流时,在其周围产生磁力线,磁力线与通过线芯的电流大小成正比,若此电单缆独穿入钢管,根据电磁感应可知,将在铁件中产生涡流使电缆发热,甚至烧坏电缆。所以单根单芯的交流电力电缆不得单独穿入钢管。

网友B:
这方面的经验倒是不是很多,但是总体来说问题还是不大的,

许多的地方都见过,用的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C:
看你电流多大,小的话.我估计问题不大.

网友C:
电压35KV,电流200A,这个我看有点悬啊,高压加上大电流.

网友D:
说说看看钢管的厚度有多少,直径是多少,电缆穿管的长度多少,电缆直径多少,有无钢铠(如果有钢铠就没问题了)综合一下来判断是否可以投入使用。

网友E:
第一次听说,涨见识了。。。。。。。。

楼主:
直径80 ,厚度约5 长度30米,三根电缆分别穿了镀锌钢管。

网友F:
200A的电流我看有点玄乎

网友G:
翻了一下规程,择抄一部分供参考:

1、导线芯线的最小截面积规定:铜线为1平方MM(控制及信号回路的导线截面积不在此限);铝线2.5平方MM。同一交流回路的导线必须穿于同一钢管内。

2、明敷或暗敷所用钢管,必须经过镀锌或镀漆的防锈处理,管壁厚度不应小于1mm。装设于潮湿和具有腐蚀性场所的钢管,或埋在地下的钢管,其管壁厚度均不小于2.5mm。明敷用的硬塑料管的管壁厚度应不小于2.5mm;暗敷用的应不小于3mm。具有化工腐蚀性场所或高频车间,应采用硬塑料管。

3、导线在管内所占面积不应超过管子有效面积的40%;线管的最小直径不得小于13mm。在钢管内不准穿单根导线,以免形成闭合磁路。

网友H:
这样肯定会有涡流产生的,我没敢这么干过。虽然我们做电气安装的有很多地方都不规范,但是关键的地方大家都不敢马虎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这样肯定会有涡流产生的,我没敢这么干过。虽然我们做电气安装的有很多地方都不规范,但是关键的地方大家都不敢马虎的。

是的,我做电工十几年,可以说胆子越做越小了.不敢说完全照规矩来,但小关节可以马虎,大关节可是不敢马马虎虎
!现在在干的这个公司感觉太不重视电气安全了,都有点担心了.

网友I:
“单芯动力电缆穿钢管”

1、钢管中会有交变电流磁场;

2、这样就有涡流、磁滞损耗;

3、增大了导线的电感、感抗,增大了线路的压降和无功损耗;

网友I:
4、“单芯动力电缆穿钢管”这是严重违规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4、“单芯动力电缆穿钢管”这是严重违规的!

刘老师说的对,特别大电流粗电缆,危害很大。

网友K:
不可以单芯穿钢管,后果不堪设想!

网友L:
这个问题我有经验呵呵,之前我们有一段电加热炉,电缆就是从钢管里穿过的(是三根相线从一根钢管中穿过),每根线是150平方毫米,电流大概是300A左右,由于三相电流不平衡,导致电缆发现严重,工作不到一年,电缆胶皮老化造成短路,没办法只得重新更换电缆并且改走电缆沟走!所以像你说的单根导线单独穿相情况将更严重!

网友D:
如果穿管直径有电缆直径的几倍,那么钢管的交变电流磁场就会小很多。

据楼主提供的数据看,建议将电缆改走电缆沟或直接埋地铺设,将钢管去掉。

网友M:
三相电流不平衡,导致电缆发现严重,应该跟钢管没关系吧

网友N:
这个我见过,240的地埋线,单根穿钢管,电流200A稍多,后果是电缆烧断,钢管炸开.施工人员把电线从120增加到185,再到240.每次都烧。而且是当地电管所的干的活,后来我让他们换成PVC的了,问题解决了。

网友O:
刘老师说的对,特别大电流粗电缆,危害很大

网友K:
开口钢管可以,直流可以。

网友P:
至于是对是错,不知道国家有没有关于这个国标规定的,反正工程上这样做的也不少呀!

网友Q:
楼主。。你在玩火啊!这样的高压电缆长期运行时要出大事故滴!

网友R:
单根电缆穿钢管当电缆中有电流通过时会在钢管中产生很大的涡流,导致发热,而烧坏电缆。导致发生危险事故!所以规范中严禁单根电缆穿钢管!

网友S:
不带铠装的不行,单芯铠装电缆是可以的,单芯电缆一般都是大截面的,其内部铠装钢带特殊包绕处理,把电流磁场屏蔽在铠装内部,我们用的600平方毫米的单芯电缆都是铠装的,安装时也是各穿一根钢管保护,电流1200A。

网友T:
     单芯动力电缆穿钢管我没有试过,但是我试过用四芯(总截面105MM2)和两芯(总截面240MM2)的钢铠电缆单独作零线或一相火线使用,结果作零线时,不管三相电流怎么不平衡,这条零线最多可以过20A 左右的电流,导致三相电压严重不平衡;作火线时,这一相的电压明显低,同负荷的情况下,这一相压降比其他两相明显严重。可能电流较小(几十安),没有明显发热现象。这种现象和刘志斌老师所 说的增大了导线的电感、感抗,增大了线路的压降和无功损耗一样,因为感抗增大,出现限流和异常压降的现象。记得书上有说过钢铠单芯电缆只适合直流电使用。钢铠单芯电缆和你上面提到的单芯电缆穿钢管是一样的,只不过你的情况是电压高,电流大。

网友U:
这样会有可能烧坏导线的外绝缘层,我们公司就发生过类似的事故,幸亏即使发现。

网友V:
引用 网友I:
“单芯动力电缆穿钢管” 1、钢管中会有交变电流磁场;2、这样就有涡流、磁滞损耗;3、增大了导线的电感、感抗,增大了线路的压降和无功损耗;

网友W:
引用 网友X:


高压 大电流 而且电容效应  我看悬

网友Y:
学习了,这可不能鲁莽啊

网友Z(2015-07-08):
你好 请问您最后怎么解决的单芯电缆穿钢管的问题?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而且是从高铁轨道下面穿的钢管 现在还没穿电缆,钢管已经都施工了,请问怎么解决呢?多谢多谢了,很着急!

网友AA(2015-08-19):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为了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该返工还得返工,把单根线拉出来,换成三根线径小的电线,分成三路进管子。

网友AB:
死定了不光是钢管涡流发热电缆自身还会有很大的电动力相当于蛇一样的翻滚

网友AC:
估计楼主已经判刑了。悲剧收场。大家不要再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