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解答 关于 590 电流钳位的问题!

楼主(2012-03-05):
既然 必须把 B3 和 A6 连接起来 说是 电流钳位的原因

为什么要这么做? 还有 B3 是+10V  那么B4的-10V 为什么不需要 钳位?

网友A:
因为这样可以正负钳位了,就不需要 B4的-10V

网友B:
在正常运行状态下,速度给定信号将被连接到“设定值
斜坡输入”端子,即端子A4(模拟输入3)上。换
算本输入值,从而使:+10V输入=最大正向速度给定
(+100%)-10V输入=最大逆向速度给定(-100%)
将外部10K电位计的两端连接到+10V基准端子B3和
-10V基准端子B4上,生成速度给定信号,电位器游
标将作为速度基准而连接到“设定值斜坡输入”上。
利用“主电流”可以调整主电流限值。“限值”参数
【标签编号:15】:??对于正常运行模式下的主电流
限值,端子A6应该连接到+10V基准端子上,即端子B3。
电流限值/计数器参数应该设定为200%。这就允许主
电流限值参数能够在0%至200%全负载电流之间进行
限值调整。
??如果需要主电流限值外部控制,那么在端子B3(+10
V基准端子)和端子B1(0V)之间连接一个的10K电
位器,游标连接至端子A6(模拟I/P5),将提供0至
200%全负荷电流,其前提是主电流限值与电流限值/计
数器参数设定为2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这样可以正负钳位了,就不需要 B4的-10V

为什么要钳位?? 能否用 简洁明了的 通俗语言解释下  为什么 变频器 不需要呢?

至于2楼的 直接 PASS  说明书 谁都有 不用你粘贴复制!

网友A:
这是一个功能,好像就是欧陆需要这样搞一下,不然就没有输出了,用他的产品,没有办法,当然你可以组态,就不需要短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