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plc监控到的数据值与触摸屏显示的值不符

楼主(2012-03-05):
台达检测拉力传感器的数值转存到存储器  MOV  D1110  D20 ,D20的数据经过一段平均值处理转存到D16,D16对应的是触摸屏上的一个数值显示表。现在问题是D16在监控时的K值和触摸屏上显示的值完全不一样,而且不是数值位数的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请知道的同仁帮帮忙。感激不尽

网友A:
你那个D20经过取平均值之后的D16数据···要么是个浮点数(即是,不是一个整数而是一个后面带有小数的数据)···或者是数据占用了D16 D17```2个寄存器···再或者是你在触摸屏上的D16的小数位数没有设置对!!!请楼主再按照这些情况去检查一下!!!

楼主:
对:王者之师——工控@阿君关于你那个D20经过取平均值之后的D16数据···要么是个浮点数(即是,不是一个整数而是一个后面带有小数的数据)···或者是数据占用了D16 D17```2个寄存器···再或者是你在触摸屏上的D16的小数位数没有设置对!!!请楼主再按照这些情况去检查一下!!! 内容的回复:

我试过几次换其他的D寄存器来显示这个数值,触摸屏上的对应设置也进行调整(而且不单是小数点个数没设好,二是完全不对应,没有规律),我甚至试过当D1110<K30(静止状态下绝对不会超过K30)时,MOV K0 D16.这样设置了在触摸屏上对应D16的表应该显示的是0,但是还是一个跳动并且很大的值。我真是猜不透它啊

网友B:
有一种可能,数值表示的方式是否一致,如“BCD”与“BIN”?

楼主:
我程序中监控plc的时候对应的D80值是K33,于是在上图工件重量上显示的应该是3.3kg才对,但是实际显示的并不是

网友C:
数值单位要选WORD,不要选DOUBLE W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