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电工布线方面的小问题想问问各位师傅。

楼主(2012-03-05):
我在看别人时给柜子配线,有点小问题想问问各位师傅。

网友A:
2P空开只能开断一路了,又多一个1P来分断不知什么情况了.

还是按蓝色的来.

网友B:
1P空开貌似没用  还有 仪表O(理解为零线吧)不用过空开  所以接红线

网友C:
我也觉得应该按蓝的来。不能乱搞创新打破常规。

网友D:
1.开关多了一个

2.用蓝色比较安全

网友E:
1.从图上看像是重复接零了

2.零线的颜色不能用红色线的

3.虽然是多了一级保护,这种做法很浪费!

网友F:
都是起到保护作用的···其实那个1P空开可以换成熔断器···

网友G:
如果直接接就起不到漏电保护的作用,按照蓝色的解法是正确的,你可以看家里的控制箱,里面的零线也是需要进漏电开关的。

网友H:
如果没有其他负载,可以两个都接。推荐用蓝色。

网友I:
如果仪表柜内只给仪表提供电源,使用一个1P的空开就可以了,空开控制火线的通断,零线可以直接接到仪表上,如果仪表柜内还想增加别的仪表设备,那么这个2P的空开就是作为总空开使用,1P的空开作为这个仪表的电源使用,这要试情况而定。而图中仪表的零线连接有一处属于多余,直接从端子排上接零线就可以了。

网友J:
用蓝的

2P具有总开关功能

网友K:
如果只控制仪表电源,那么用一个开关就可以。9楼回答的很全面。

网友L:
如果2P空开带漏电保护,直接控制仪表即可

网友M:
我想柜子里可能不至画出来的这点东西,2P空开是做总开关的。

如果2P空开不带漏电保护的,两种接法都可以。

网友N:
对:EastW关于我想柜子里可能不至画出来的这点东西,2P空开是做总开关的。如果2P空开不带漏电保护的,两种接法都可以。内容的回复:

同意

网友O:
1、红线的接法是错误的!

2、正确的接法是蓝线,如图

网友O:
3、盘内的接线不能直接接到柜子的进线端子上;

网友P:
引用 网友E:
1.从图上看像是重复接零了2.零线的颜色不能用红色线的3.虽然是多了一级保护,这种做法很浪费!

这种接线方法纯粹画蛇添足

网友Q:
对:王者之师——工控@阿君关于都是起到保护作用的···其实那个1P空开可以换成熔断器··· 内容的回复:

我觉得熔断器不如1P空开好,我们厂很多熔断器都改成相近安数的1P了。纯属个人意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如果仪表柜内只给仪表提供电源,使用一个1P的空开就可以了,空开控制火线的通断,零线可以直接接到仪表上,如果仪表柜内还想增加别的仪表设备,那么这个2P的空开就是作为总空开使用,1P的空开作为这个仪表的电源使用,这要试情况而定。而图中仪表的零线连接有一处属于多余,直接从端子排上接零线就可以了。

对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R:
3、盘内的接线不能直接接到柜子的进线端子上;

是么,,第一次听说。。。我看ABB 西门子的柜子也都这样接的嘛 直接端子排取零。。。

网友S:
如果是单台表应按15楼的接法。多台表的话应该增加相线和零线母排,2P空开出线连到母排,1P空开的进线从相线母排取,每台表的零线直接连零线母排。

网友T:
对:yuanhh关于如果是单台表应按15楼的接法。多台表的话应该增加相线和零线母排,2P空开出线连到母排,1P空开的进线从相线母排取,每台表的零线直接连零线母排。内容的回复:

网友U:
15楼说得对,线不能走近路,还要正规些。

网友V: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1P应该是FU,红色那条线如果不是接零保护就是多余的,这位画图的师傅应该是入行时没有按标准来学。不过这种画法新手很难理解,他自己应该是明白的。

网友W:
没有其他负载为什么用2个开关,而且单相负载用2极开关,注意:N线不许接开关或熔断器。

网友X:
引用 网友O:
3、盘内的接线不能直接接到柜子的进线端子上;

可以把1P换个熔断丝

网友W:
要取消那个2P开关。

网友Y:
应该按蓝色接线,取消1P空开。

网友Z:
看着,就不对呀,不能公会路

网友AA:
两种接法均可,都有使用是案例,但采取蓝色接法更安全。当供电系统出现中性线接地不良时,会引起零线上的电流存在,及时关掉1P的开关,红线接法仍然会有电流流入,一旦构成回路将损坏仪表。因此建议蓝色接法为佳。

网友O:
引用 网友B:
……我看ABB 西门子的柜子也都这样接的嘛 直接端子排取零。。。

1、“直接端子排取零”,那是因为零N直接进端子排N的缘故;

2、如果零线N进总电源开关,出线到零排N,就不能在进线端取零N。

网友O:
3、楼主的图,并不是全部,而是部分图;

4、如果把它理解成全部,那这个图什么也不是,因为这个仪表是干什么的?只是检测电压的吗?

网友O:
5、楼主的问题仅仅是图中画出的N线的接法是否合理的问题,图中还有什么其它没有画的电路元件,她不需要给你,因为与问题无关!

网友AB:
蓝线接法正确。

记得家里装修后电工接线的时候有根零线就按红线的接法接了,然后一带负载,漏电保护就跳闸,我过节回去,检查后才给改过来的。

网友AC:
从图来分析 2P 空开应该是做总电源, 而1P空开是用来控制保护仪表的,仪表0线按红线的接法直接接到端子是正确的。见50楼图

如果仪表0线想要通过开关,也不应是兰线的那种接法,应该通过2P开关同时切断仪表的电源,即把1P开关换成2P开关。

网友AC:
图中的标注未改,只是1P空开2P就是了.

网友O:
1、把1P换成2P,没有必要;

2、仪表需要的零线N ,直接从总微断2P下方取是正确的;

3、仪表需要的零线N ,直接从总微断2P上方(红线)取是错误的;

网友AD:
既然零线进了总空开,那么仪表电源零线就得从总空开下端取。

网友AE:
有时候现场操作中总会有点小问题的

信、

网友:
推荐直接接O,不经过空开,这样如果空开失效也能通过仪表显示,防止事故

网友AF:
引用 网友O:
1、红线的接法是错误的!2、正确的接法是蓝线,如图

呵呵,

网友AG:
引用 网友AC:
图中的标注未改,只是1P空开2P就是了.

网友AH:
引用 网友AI:
网友B 的回复内容:……我看ABB 西门子的柜子也都这样接的嘛 直接端子排取零。。。 1、“直接端子排取零”,那是因为零N直接进端子排N的缘故;2、如果零线N进总电源开关,出线到零排N,就不能在进线端取零N。

是的,如果零线进了总电源开关,再有零线直接N端子排,会导致总电源开关中的L、N两线中流过的电流大小不同,从而产生漏电保护的故障现象

网友AJ:
对:chen006关于回复内容:对:王者之师——工控@阿君关于都是起到保护作用的···其实那个1P空开可以换成熔断器··· 内容的回复:我觉得熔断器不如1P空开好,我们厂很多熔断器都改成相近安数的1P了。纯属个人意见! 内容的回复:

我也纯属个人意见;我觉得空开能重复使用,而熔断器不能,但在某些因素下熔断器更能胜任空开。一般电箱内两者我都会用。

网友AK:
引用 网友AD:
既然零线进了总空开,那么仪表电源零线就得从总空开下端取。

网友AL:
按照蓝色的解法是正确的

网友AM:
根据仪表的要求来,各有各的优点。

网友AN:
上面那么多师傅看来好像多没有说到点子上;为什么呢?因为,相线有必要经过二个开关吗?我认为关键还是需要楼主说明清楚,空开1P和2P是否有其他用途?按照接线的状况,我暂时不能下定论,我对问题有想法???

网友AN:
13楼的看法,我认同。

网友AC:
这是我推荐的接法。如果0线一定要通过开关,见36楼图

从图来分析 2P 空开应该是做总电源, 而1P空开是用来控制保护仪表的,仪表0线按红线的接法直接接到端子是正确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AC:

……2P 空开应该是做总电源, 而1P空开是用来控制保护仪表的,仪表0线按红线的接法直接接到端子是正确的

1、如果,你认为“仪表0线按红线的接法直接接到端子是正确的”,那零线N进2P总开关还有什么用?

2、如果认为“仪表0线按红线的接法直接接到端子是正确的”,那么零线N 就不要进2P开关;

网友O:
3、如果2P是漏电开关,零线N必须进2P开关,仪表0线按红线的接法直接接到端子是错误的,会导致2P漏电开关误动作!

网友O:
4、没有漏电开关的老柜子,零线N 直接进柜子的零N排,柜子里需要的零线N,都从零N排上引出去,这是大家讨论时容易混淆的原因;

网友AC:
引用 网友O:
引用 网友AC:……2P 空开应该是做总电源, 而1P空开是用来控制保护仪表的,仪表0线按红线的接法直接接到端子是正确的1、如果,你认为“仪表0线按红线的接法直接接到端子是正确的”,那零线N进2P总开关还有什么用?2、如果认为“仪表0线按红线的接法直接接到端子是正确的”,那么零线N 就不要进2P开关;

我推荐的接法是0线直接接到端子排。见50楼的图

网友AO:
2P如果带漏电保护,则接红线不行。

网友O:
引用 网友AC:

……我推荐的接法是0线直接接到端子排。见50楼的图

1、过去的老柜子,零线N不进开关,直接进零排N;

2、你50楼的图,仪表接零用红线如果认为是对的,那么零线进2P开关就是错的;

网友O:
3、现在是五线制,保护零线PE直接进PE排,不进开关;

4、现在是五线制,保护零线PE直接进PE排,工作零线N进开关,否则漏电保护器没法工作;

网友AP:
不是很了解。
http://www.8300909.cn/

网友AQ:
单独接仪表1P基本没什么作用。

这样的接发主要是为了防止2P有后续接入,和仪表区分开。

网友AR:
如果2P不是漏电开关,你又不怕麻烦,多接一根线也不要紧。

网友AS:
对:爱老虎油关于回复内容:对:chen006关于回复内容:对:王者之师——工控@阿君关于都是起到保护作用的···其实那个1P空开可以换成熔断器··· 内容的回复:我觉得熔断器不如1P空开好,我们厂很多熔断器都改成相近安数的1P了。纯属个人意见! 内容的回复:我也纯属个人意见;我觉得空开能重复使用,而熔断器不能,但在某些因素下熔断器更能胜任空开。一般电箱内两者我都会用。 内容的回复:

熔断器主要是短路保护,而空开是短路与过载均可保护,且可反复使用,只有选择得当应是首选。

网友AS:
红线接法属与系统的混用,在五线制中,所有的N线都是要进开关的,就此图分析,只要零线进了开关,那么所有开关后面的设备的N线都必须接在此开关的下端头,如果是带漏保的,按红线的接法是合不上闸的.

网友AT(2012-04-06):
引用 网友W:
没有其他负载为什么用2个开关,而且单相负载用2极开关,注意:N线不许接开关或熔断器。

这个是最简单实惠的接法

网友AU:
我觉得这红蓝线缺一不可,一般柜子里零线是不进开关的,这里的2P开关应该是带漏保的所以零线进了开关,如果只使用那根红线,那么2P开关在通电的瞬间就会动作,如果光接蓝线,在开关失灵断零的情况下可能会烧坏仪表。

网友AV(2012-08-10):
现场中哪有仪表的零线通过开关控制的,万一开关坏了,上下触点断开,零线岂不带电了,仪表的火线接入应开关下端,零线直接接端子排端子才正确。

网友AW(2012-10-05):
如果规范做法,应该是用蓝线接法!不论是单单的2P开关,还是漏保,都应该这样接线!对于上级也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AX:
引用 网友I:
如果仪表柜内只给仪表提供电源,使用一个1P的空开就可以了,空开控制火线的通断,零线可以直接接到仪表上,如果仪表柜内还想增加别的仪表设备,那么这个2P的空开就是作为总空开使用,1P的空开作为这个仪表的电源使用,这要试情况而定。而图中仪表的零线连接有一处属于多余,直接从端子排上接零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