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行家,这是什么品牌的组态密码狗?

楼主(2012-03-05):
请问行家,这是什么品牌的组态密码狗?

网友A:
       没有见过,你上面还有字不?图片有些模糊

网友B(2012-10-12):
专业处理组态软件技术加密问题。咨询QQ:66281476

网友C:
不会你把你家的U盾弄来忽悠大家吧,要不就是那个啥阿里巴巴来的?

网友D:
一般没有这样的啊!!!!!!!!!!!!!!

楼主:
一台机床的电脑上的,电脑和床子都报废了,只留下这个。

网友E:
都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