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plc型号是CP1E与电脑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2-03-05):
现在是这个问题,OMRON plc(型号是CP1E N600T-A)想实现的过程是在电脑里发送一个数据传到PLC再从PLC传输回电脑。在上位机软件和plc软件都运行的情况下,它的串口指示灯COMM是一直闪的。但是在上位机软件(维控的触摸屏的一个软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图1-1

                   1-1

plc的程序是这个样子的如图1-2.

                  1-2

现在我对于这个程序又有了一个新的疑问。第二个MOV指令中D1底下为什么是0200 十六进制。为什么和其他的地址底下的东西不一样

现在再回归正题。这是上位机软件的通讯口设置如图1-3

                       1-3

这个是上位机软件里左面那个键的设置如图1-4

                          1-4

这个是上位机右面那个键的设置。如图1-5

                         1-5

*特此解释*在调上位机软件通讯口设置的时候如果用别的寄存器类型会不会好一些?这个不太懂。。

下面这张图是PLC的设置如图1-6所示。

                      1-6

plc不运行的情况下。用串口助手调到相同的通讯协议。点一下手动发送这个按钮plcCOMM指示灯就闪一下如图1-7

                      1-7

这可不可以证明有数据传到plc中呢?如果是的话传到plc的什么地方去了?此时plc的指示灯只有POWER这个指示灯亮剩下的都不亮。本人是初学者可能程序上漏洞很多。把自己的程序发出来就是希望高手们给我指教一下。本人实在是憋不出来了。

网友A:
1、为什么程序中的D0是0200?答:你确定你的程序是在运行或者监控状态下吗?另外你的程序有别的地方对D0重复进行赋值吗?2、在调上位机软件通讯口设置的时候如果用别的寄存器类型会不会好一些?这个寄存器我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初步怀疑是触摸屏的一些系统变量在PLC内部的映射,跟你存放在哪个区关系并不大。只是你用了那个区以后在程序里不要乱用了。3、串口调试工具所发的指令的格式是不对的,你应该按照hostlink的格式给PLC发数据,比如:@00RD0000000157*CR。这样PLC才能识别,COM灯闪说明COM口上有数据传出,但是PLC并不认识串口工具在说些什么。具体的hostlink协议你去找欧姆龙的样本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