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CP243-1连接数超过8个怎么办?

楼主(2012-03-05):
公司有个项目,要把10个s7-200的数据通过cp-243-1经以太网采集到数据服务器,并且10设备之间可以相互通讯,我打算在服务器上用PC access,我查看了相关手册,发现最大连接数都是8个,不知道应该怎么解决。我是菜鸟,希望高手能帮忙指点。最好说的详细一些,谢谢!

网友A:
距离远吗,能否从新做方案,采用dp通讯 或者一部分采用无线方式,你可以考虑考虑,成本也不会增加多少。

网友B:
使用EM277作为从站+SIMATIC NET,通过OPC通道连接,这样就可以做到10个PLC进行数据采集。

参考资料:

《SIMATIC NET OPC Server与S7-200/EM277的 S7连接 》下载:

http://www2.ad.siemens.com.cn/download/Upload/AS/application/A0303.pdf

楼主:
对:EBN战略军团总司令-宝马760LI关于距离远吗,能否从新做方案,采用dp通讯 或者一部分采用无线方式,你可以考虑考虑,成本也不会增加多少。内容的回复:

因为我是刚过来的,方案已经定了,这一部分和其他部分为了很好的通讯所以采用以太网,我负责的是加热炉这块的,距离不太近,需要敷设光纤。不知道你有没有好的建议?谢谢

楼主:
对:ww19830217关于使用EM277作为从站+SIMATIC NET,通过OPC通道连接,这样就可以做到10个PLC进行数据采集。参考资料:《SIMATIC NET OPC Server与S7-200/EM277的 S7连接 》下载:http://www2.ad.siemens.com.cn/download/Upload/AS/application/A0303.pdf 内容的回复:

首先还是要谢谢你。不过公司的方案是要用以太网的,中间还有和其他项目的通讯问题,所以我没办法改成profibus通讯。不知道使用CP243-1作为从站+SIMATIC NET,通过OPC通道连接,可不可以做到10个PLC数据采集?

网友A:
应该可以,我把工程电话发你小窗了,西门子技术,你问问李工,让他给你想办法处理。有事情随时沟通。

楼主:
对:EBN战略军团总司令-宝马760LI关于应该可以,我把工程电话发你小窗了,西门子技术,你问问李工,让他给你想办法处理。有事情随时沟通。 内容的回复:

嗯,好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ww19830217关于使用EM277作为从站+SIMATIC NET,通过OPC通道连接,这样就可以做到10个PLC进行数据采集。参考资料:《SIMATIC NET OPC Server与S7-200/EM277的 S7连接 》下载:http://www2.ad.siemens.com.cn/download/Upload/AS/application/A0303.pdf 内容的回复:首先还是要谢谢你。不过公司的方案是要用以太网的,中间还有和其他项目的通讯问题,所以我没办法改成profibus通讯。不知道使用CP243-1作为从站+SIMATIC NET,通过OPC通道连接,可不可以做到10个PLC数据采集?

距离比较远的话使用光纤是最好的选择方案。

网友C:
用BCNet-S7PPI以太网模块,

提供免费的OPC软件,没有连接数限制,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D:
8台S7-200,将其中一个作为中心点,7个和1个采用自由口通讯,中心点采用以太网,如果数据量比较大,可能通讯慢点

网友E:
CP243-1作为从站+SIMATIC NET,通过OPC通道连接,可以做到10个PLC数据采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距离远吗,能否从新做方案,采用dp通讯 或者一部分采用无线方式,你可以考虑考虑,成本也不会增加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