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意大利伊姆乐工频炉三相电流不平行

楼主(2012-03-05):
各位高工,请帮忙出谋画策,现有铸造车间(铜水炉)的其中有一台意大利伊姆乐集团公司生产的工频炉逐步出现了三相电流不平行的现象型号:B3R125  电源:三相380V 功率:125KVA  目前电流情况是A80A ,B90A , C180A . 出现功率不足,这种现象是由于没有及时清理,杂质过多造成溶沟堵塞所致,请问各高手有何办法清理熔沟.以避免重新打炉(2万多元哦).

上图另外一台正常的电流

网友A:
    C  相差别倒是很大的说,看来要停车检查的啼

网友B:
“有何办法清理熔沟”

1、如果熔沟处于融化状态,清理熔沟杂质不存在困难;

2、如果因功率小现在熔沟不能融化,可以通过保温措施提高炉温,使之达到融化;

3、例如可以用石棉覆盖熔沟,以提高温度!

网友B:
4、还可以用调压设备,提高电压提高电流的办法,使熔沟融化;

楼主:
对:刘志斌关于4、还可以用调压设备,提高电压提高电流的办法,使熔沟融化; 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