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房照明求助

楼主(2012-03-05):
各位前辈好,现在我们公司要盖新厂房,厂房是120*230的。高度9.5米。因为是生产型企业,全年365天24小时开机的。所以几乎照明灯都要开着的。不知道用什么灯照明亮度可以足够,并且能达到最高限度的节能。请各位前辈指点下。在此,不剩感激。

网友A:
具体什么工作?对色温要求多少?要求照度多少?

不说明具体要求,让人不好设计啊

楼主:
制盖的,也就是易拉罐的盖子。其他都没什么要求,就是要个照明起码晚上要和白天差不多的效果吧,因为机器可能产生油烟,所以要求灯光有点穿透性。在顶棚装有的灯要求考虑到维修方面,尽量可以不维修,下面是生产线,叉车不太方便。还有在设备上我们也会安装工作照明灯,以及防暴灯。就这些了,没其他因数好考虑了的。望给答复。谢谢拉

网友A:
在有冲压机的场合,对光的色温要求比较高,应尽量接近自然光,所以最好用日光灯。

考虑到油烟较大以及节能,可以考虑用大型的节能灯,高度最高装在距离地面四到五米处,

用量可以考虑美百平米使用200W

网友B:
厂房用灯也这么有讲究啊   坐等高人的出现

楼主:
平常用的日光灯装在上面几乎不起作用,投射到地面的光可以忽略不计,看到有说高压钠灯的,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节能灯的范围,最好是使用寿命长,亮度高的,还有办公室使用那种3基色的日光灯效果怎么样,还有就是灯多少间距来配置

楼主:
我初步看了一下,还是觉的使用高压钠灯比较合适点,亮度应该够了的,维修好象也比较少,价钱比较适中,就是不太清楚怎么配置呢,多少面积配置一个钠灯呢。一般选为250W或者400W的,有高手给点建议吗

网友C:
你们厂是什么厂,每天24小时灯都需要开着,一般厂房设计都有天窗,光线应该还是可以的,照明设计也是有讲究的根据厂房的高度,面积、选择合适的灯、灯罩、镇流器等,像你一天24小时常开的话,最好选用质量好一点的灯具,照明灯一般都是镇流器启动的,开启的时候大约需要30秒左右才能亮起来,记得我们厂最早的时候使用重庆金星灯具厂的灯还不错,使用了2年了没坏一个,关于灯具的选择建议你联系一下做灯的厂家,他们会给你方案的。

楼主:
有采光天窗的,开的话,一般也就是下午5点-早上6点吧。寿命要长点吧,4,5年差不多吧,1年换修一次太麻烦了的。一套250W的高压钠灯连灯头,灯套。400元能拿下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