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咋焊接呀

楼主(2012-03-05):
最近有一条三菱fx2n与三菱人机f970通讯电缆找不到了,想自己焊接一条,请教高手焊接图,谢谢

网友A:
如果中间没有转换器,只需要接头盒电阻的话应该是可以自己焊接的。

看看这里有没有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11/2011112116203200003-1.shtml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口通信?几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