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继器线圈和指示灯并联的作用

楼主(2012-03-05):
敢问红字处,中继器线圈和指示灯并联的作用,以及得电后的到底指示灯亮还是不亮??

网友A:
线圈的感应电动势造成的指示灯亮,应改成控制线圈对应的继电器触点控制指示灯

网友B:
感应造成的指示灯亮,不过稍暗,指示灯得电后亮度明显增加

网友C:
应该是是起保护作用,

网友D:
这种情况国产设备图纸很常见

不过我很好奇,中间继电器失电的时候,指示灯应该会继续亮,但是亮度应该会越来越暗,直至熄灭。而LZ说的指示灯常亮?

至于中间继电器得电的时候,指示灯会亮。

而作用,中间继电器为提供故障信号,图纸上应该会在中间继电器上取接点来控制其他设备的启停。而指示灯仅仅起故障指示作用。

楼主:
对:EastW关于这种情况国产设备图纸很常见不过我很好奇,中间继电器失电的时候,指示灯应该会继续亮,但是亮度应该会越来越暗,直至熄灭。而LZ说的指示灯常亮?至于中间继电器得电的时候,指示灯会亮。而作用,中间继电器为提供故障信号,图纸上应该会在中间继电器上取接点来控制其他设备的启停。而指示灯仅仅起故障指示作用。内容的回复:

会不会是该灯接线接到L1和N线上了呢?  还有就是图上反应的不是直流供电吧,是交流电源对吧?

网友E:
也有可能继电器坏了,测量一下指示灯两端的电压,看到公共端为N,应该是220V,感应电压不会那么高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是该灯接线接到L1和N线上了呢?  还有就是图上反应的不是直流供电吧,是交流电源对吧?

你这么问我,我也没法准确的回答你。

既然你都这么怀疑了为什么你不检查一下呢?图纸只是一种参考,一切以现场为主,用万用表测量一下不就什么都知道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 的回复内容:会不会是该灯接线接到L1和N线上了呢?  还有就是图上反应的不是直流供电吧,是交流电源对吧? 你这么问我,我也没法准确的回答你。既然你都这么怀疑了为什么你不检查一下呢?图纸只是一种参考,一切以现场为主,用万用表测量一下不就什么都知道了吗?

能再问一下吗,前端的变频器故障常闭点会不会有漏电呢? 因为后端的中继器应该是好的,而且没的电,并联的指示灯电流也只有非常小。   如果是这样,我想在指示灯再并联个电阻有用吗?

网友G:
怎么着也不应该是常亮啊,

如果是常亮,那电从哪来?

应该是像EastW说的那样,慢慢会灭的

网友H:
“中继器线圈和指示灯并联的作用,以及得电后的到底指示灯亮还是不亮??”

1、中继器线圈得电后指示灯亮;

2、中继器线圈失电后指示灯灭;

3、指示灯并联的作用就是指示中继器线圈是否得电,告诉相关功能是否有故障!

网友H:
4、图中说,线圈失电,指示灯常亮是错误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中继器线圈和指示灯并联的作用,以及得电后的到底指示灯亮还是不亮??” 1、中继器线圈得电后指示灯亮;2、中继器线圈失电后指示灯灭;3、指示灯并联的作用就是指示中继器线圈是否得电,告诉相关功能是否有故障!

应该主要是其动作指示功能。可能用于操作面板指示。

网友J:
应该主要是其动作指示功能。可能用于操作面板显示 2KA 动作指示。

楼主:
对:刘志斌关于“中继器线圈和指示灯并联的作用,以及得电后的到底指示灯亮还是不亮??” 1、中继器线圈得电后指示灯亮;2、中继器线圈失电后指示灯灭;3、指示灯并联的作用就是指示中继器线圈是否得电,告诉相关功能是否有故障!内容的回复:

敢问灯和线圈可以改成串联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EastW关于引用 楼主:会不会是该灯接线接到L1和N线上了呢?  还有就是图上反应的不是直流供电吧,是交流电源对吧? 你这么问我,我也没法准确的回答你。既然你都这么怀疑了为什么你不检查一下呢?图纸只是一种参考,一切以现场为主,用万用表测量一下不就什么都知道了吗?内容的回复:能再问一下吗,前端的变频器故障常闭点会不会有漏电呢? 因为后端的中继器应该是好的,而且没的电,并联的指示灯电流也只有非常小。   如果是这样,我想在指示灯再并联个电阻有用吗?

这个问题你已经发帖子问过啦,不是告诉你用万用表实际测量一下吗,在指示灯两端并联个电阻就能解决问题。

你为什么不亲自动手去试一下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敢问灯和线圈可以改成串联吗??

1、你家的电器,都是并联的吧;

2、你可否把它们串联起来?

网友H:
3、道理是一样的,不可以串联,串联分压,工作电压会降低,达不到额定电压的要求;

网友L(2013-07-03):
应该是变频器输出点造成的感应电动势,使指示灯有一点亮,但该电动势不足以驱动中继线圈,如果中继线圈得电后指示灯会更明亮的

网友M(2013-09-28):
怎么着也不应该是常亮啊,

如果是常亮,那电从哪来?

用万用表检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