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文本器修改FX1N糸列T1计时器完整梯形怎样编

楼主(2012-03-05):
利用文本器修改FX1N糸列T1计时器完整梯形怎样编,最好有图

网友A:
这个是文本的事情跟PLC这边无关。程序上只要写

out T1 D0

就可以了。已经很完整了。

楼主:
对:芳季关于这个是文本的事情跟PLC这边无关。程序上只要写out T1 D0就可以了。已经很完整了。内容的回复:

T1的数值讲明要通过文本器修改,难道D0不需要传给文本器吗?传递指令呢?

楼主:
对:芳季关于这个是文本的事情跟PLC这边无关。程序上只要写out T1 D0就可以了。已经很完整了。内容的回复:

程序上只要写

out T1 D0

你自己写一写看看能不能写?

网友A:
<你自己写一写看看能不能写?>

什么意思?

你是认为我做不到?

你认为T不可以用D做设定值?

你不知道文本可以写D?

你认为写D这个动作要在Plc这边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