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家有这样的编码器,或者可以替换的?

楼主(2012-03-05):
。。。。。。。。。。。。。。。。。

现有工程需要

楼主:
尽量找这里面网友的。。。大家熟悉了以后就好多多合作。

网友A:
方波或正余弦输出的ERN的或许有替代品,走EnDat协议的ECN/EQN的就不要想了,EnDat是海德汉的专有协议,虽允许编码器和驱动器/控制器制造商使用,但肯定不允许编码器制造商使用,这里面存在法律风险。

另外,ERN1387的外形和万向连接结构也是专利产品,虽然国内不少仿制者用iC-Haus的光电芯片仿出了电气对等替换品,可是他们连外形也一并仿了,所以难免法律硬伤,比如已被深圳汇川买下的长春汇通等。

ERN1387在电气上可以由亨士乐的S21或R?58对等替代,信号质量稍差,机械安装方式也不同。多摩川也推出了电气上可对等替换的产品,但信号质量仍有待提高。

网友B:
走13xx系列的外形或走Endat的输出,仿制者有专利与投入的风险,使用者有开发与套劳的风险.

工程用的,是伺服电机配的还是其他的用途,如果不是伺服精度或响应要求不高,可以用其他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