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停车不准什么原因?

楼主(2012-03-05):
     星期天忙了一天终于将一个子INVT CHF100-4 的变频器加装到设备上去,并与原来的双接触器一起并联成变频与工频双控的正反转。但面现在变频器停车位置有点偏差,不知为何?电机有380V的外接刹车,变频器试过采用自由停车或是减速停车都差不多的说。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3/2012030519475800001-1.shtml 连接看改造全过程

网友A:
减速时间设为0试一下

网友B:
可以修改加减速时间 试哦

网友C:
是否减速时间设定过长,制动量设定过小所致。

网友D:
在限位传感器前再加一个减速传感器,碰到减速传感器时减到低速再到限位传感器时定位

网友E:
把直流制动时间提前,制动力加大就可以了,实在不行就加抱闸。

网友F:
对:天鸟关于在限位传感器前再加一个减速传感器,碰到减速传感器时减到低速再到限位传感器时定位内容的回复:

   这个减速传感器做起动第二速度吗??

网友G:
看看刹车回路的顺控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H(2012-06-19):
变频器假如是自由停车的话,就要加一个外部刹车,如果是曲线停车的,可以在减速时间搞短一点

网友I:
对:天鸟关于在限位传感器前再加一个减速传感器,碰到减速传感器时减到低速再到限位传感器时定位内容的回复:

   这个减速传感器做起动第二速度吗??       减速传感器 我可以理解为  一般的感应器吗      当设备运行到这个感应器处    就会  降低频率   直到限位传感器 处停止  一般的都这么做   对伺服有好处  具体说不出来为什么 反正我们都这样 小弟见解     不对之处请大哥们多多包涵